求助 MF-15型万用表测量交直流不准

楼主(2018-08-14):
电阻档正常,交流直流测量电压偏高,求助。
麻烦各位高人帮忙看下

网友:
交直流不准的意思是测什么也不准?扔了吧,电子垃圾了。

网友A:
看下电流档分流电阻有没有开路,看样子是线绕电阻开路了!R1.R2,R3,R4

网友B:
首先测试校准一下直流0.5毫安档,看看准不准,如果不准检查一下分流电阻以及与分流电阻串联的电路,包括表头、表头这部分电路。
本表的关键就是0.5毫安档一定要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流档分流电阻有没有开路,看样子是线绕电阻开路了!R1.R2,R3,R4

你好,r1.r2.正常,r3阻值948欧,r4阻值798欧,误差大吗?另r6电阻线断了才 6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试校准一下直流0.5毫安档,看看准不准,如果不准检查一下分流电阻以及与分流电阻串联的电路,包括表 ...

你好,这么小的电流没有校准源,怎么才能测到。

楼主:
r6电阻线断了才 60欧,断线了也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测试校准一下直流0.5毫安档,看看准不准,如果不准检查一下分流电阻以及与分流电阻串联的电路,包括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r1.r2.正常,r3阻值948欧,r4阻值798欧,误差大吗?另r6电阻线断了才 60欧

阻值对不上图纸的数值,说明都有问题,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r6电阻线断了才 60欧,断线了也阻值?

应该是还有其它的回路,你要断开表头的引线测量才算准确,你还要对照图纸,看看各个电阻接法是否正确!希望你能修好,其实修表也不是很难的,除了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对不上图纸的数值,说明都有问题,先换了再说吧!

R6接好,阻值恢复正常,那就剩下R4的阻值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有其它的回路,你要断开表头的引线测量才算准确,你还要对照图纸,看看各个电阻接法是否正确!希 ...

是断开表头测量的,分流电阻也断开测量的
表头不准的话,就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R6接好,阻值恢复正常,那就剩下R4的阻值不正常了。

R6图纸标的是250欧的啊!你说拆开测是60欧,现在接回又恢复正常了,真有点想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图纸标的是250欧的啊!你说拆开测是60欧,现在接回又恢复正常了,真有点想不明白啊!

原来这个电阻被别人修过,断线的头也焊到接头上去,所以会有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个电阻被别人修过,断线的头也焊到接头上去,所以会有阻值。

现在阻值恢复了,就差一个阻值大点,,大点的那个拆点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