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的电脑,开机运行1个小时后使用资源管理器容易死机。

楼主(2018-08-14):
解决疑难杂症第一件事就是重装系统

还是装一下吧

现在 Ghost 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疑难杂症第一件事就是重装系统

还是装一下吧

坚决不重装。

网友:
换WIN7,XP有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
我电脑上次也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我的是WIN7系统),后来找出原因,是360安全卫士误开了“硬盘的什么来了”,开机进入系统,只要一操作读硬盘,一会就是死机。

网友:
你确定后台没有运行的钦件。我以前有台p4也是这样,后装了360每次开机都加速一下。用一段时间也加速一下。这样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了。

网友:
瞎猜一下:可能是内存条质量太次,或者是主板上某个元器件老化了。

网友:
换ssd试试吧。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如果使用第三方资源管理器,比如Total Commander,则基本不会死机。使用系统自身的资源管理器,比较容易出现死机现象。
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想重装系统,试试擦擦板卡,内存金手指。清洁各电源接口(插拔几次),插拔几次数据线或者换一条。
现在不存在病毒,把安全软件全部卸载。

网友:
电脑装360的先卸了,然后在排查硬盘,内存

网友:
第一,看看cpu的散热是否正常;
第二,检查一下内存,可以的话换一根试试;
第三,查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这种跟内存没有关系,应该是XP休眠唤不醒了

网友:
电脑维修都是先软件后硬件,楼主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看楼主的电脑在当时的年代配置属于高档的。运行XP系统应该没有问题。机器的配置使我想起那个年代nvdia公司的显卡门事件。这是GeForce 8600 GT 显卡的通病,使用时间长了以后都会发生类似的毛病,表现形式不一样但都是运行一段时间就出毛病。其实计算机毛病的判断都是先软件后硬件,通过重装系统排除软件的毛病是通用的做法,但是软件有毛病不会在1小时后才出现,所以还是硬件的毛病。具体到你的机器首先怀疑的是显卡,你可以试试用风扇给笔记本降温或者在空调下运行是否会使故障发生的时间延长,如果是的话基本可以判定是显卡引起的故障。以前有一台戴尔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类似的毛病无法修复只好报废。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的电脑这个配置绝对应该装win7,会比win XP好用的多!改用win7后也可以验证故障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明显是随机存储器的某一部分有问题,关机插拔几次内存条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多半是内存内部的问题,建议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随机存储器的某一部分有问题,关机插拔几次内存条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多半是内存内部的问题,建议换 ...

同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如果使用第三方资源管理器,比如Total Commander,则基本不会死机。使用系统自身的资源管 ...

存放windows自身资源的存储器区域有损坏的单元。

网友:
XP系统近些年软件兼容性差太多了。WIN7的32位系统也有兼容性问题,建议换成WIN764位系统看看,有4g内存运行64位系统没有问题。如果需要运行XP下的软件可以加装虚拟机,用微软的XP虚拟机系统即可,是免费提供的正版虚拟机系统。同时可以验证原来的XP软件系统是否有毛病。

网友B:
开启了Windows搜索服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了Windows搜索服务吧?

开启之前也是一样的。

网友:
类似的故障我也碰到过,基本是XP系统中软件安装太多,注册表庞大,特别是安装打印机驱动不正确又重新安装其他打印驱动之后就会产生这类故障。(我估计是卸载驱动后将一些DLL运行库文件也删除了)
由于软件太多,一般不想重装系统,我处理这类故障是在XP系统下重装XP系统,是覆盖安装,这样原来的软件均可使用。
也可以用注册表修复软件修复一下注册表比如优化大师,清除注册表里的垃圾。
以上情况供楼主参考。

网友:
楼主电脑,一般这问题是硬盘有坏道引起来的,用硬盘检测软件慢扫描马上就能知道了,不能用快扫,快扫很容易忽略掉坏道点!如果不是坏道问题,那么检查一下系统是否开启了系统还原,XP开了系统还原就会出现BUG,要完全关掉系统还原,必须在组策略里修改参数或注册表里修改也行

网友:
资源管理器,其实主要功能是管理磁盘上的文件,读写磁盘。
这程序容易死,一般说明硬盘不良,可能快挂了。解决办法是低级格式化硬盘,然后重装系统。
当然也有可能是cpu过热,脑子不行自然也容易死机。

楼主:
请达人推荐一款精细化精准扫描机械硬盘坏道的免费软件。

网友:
XP SP3系统已经停止了更新,所以换WIN7吧,或者直接换新电脑

网友:
加大内存没用,32位的系统,我感觉应该是假死。

网友:
测试下硬盘有无坏道 我看你的硬盘型号很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