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stc最新推出的单片机

楼主(2018-08-14):
早就听说stc推出了全新的stc8系列,赶上最近有时间,好好研究了一下stc8的技术手册.
先是技术手册的封皮,居然一改牛皮癣小广告的风格,这让我怀疑是不是下载了假的技术手册。
来看一看功能介绍,12位15通道adc,硬件i2c,12路pwm等等,可以说对于1个51核的片子来说功能上相当可以了。而且价格比stc15系列的还便宜,真如姚永平说的那样,提升的是性能,降低的是成本。
被感动的不行,心想难道国产要崛起了?接着往后看,是关于stc8的系统时钟和内部irc的设置,这个跟stc15系列有很大不同,但感觉手册里写的模棱两可,有点看不太明白。想想15系列的技术手册有1400多页。而8系列功能更复杂了,但手册只有500多页,看来降低的不仅是成本,还有手册的厚度。
手册的最后标注了一些应用注意事项,以及每版芯片的bug修复记录,像在f版中依然没有解决的关于串口的一个bug,官方给出了一些应对办法。
依然是没有决绝的bug说明,这个感觉有点气人,adc端口买一赠一吗?这8系列感觉不太靠谱啊,记得15系列推出到c版时就已经稳定了,8系列这都已经是f版了,依旧是bug重重。本打算用8系列做毕设的,现在看觉得有必要回归到15系列的怀抱了。
总结一下,感觉stc15系列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用着15系列感觉也很顺手。能感觉到stc还是想要往好去做的,态度很正确,至于这8系列个人感觉似乎是复杂度突然提升的太大,stc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在f版之后还会不会有后续版本,期待stc早日解决所有bug。一款成熟的片子还是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啊。

网友A:
STC芯片,便宜,烧录方便;一条串口线(电脑串口转单片机串口)就行!最适合初学!

楼主:
那可不,15系列用的老顺手了,感觉12系列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芯片,便宜,烧录方便;一条串口线(电脑串口转单片机串口)就行!最适合初学!

那可不,15系列用的老顺手了,感觉12系列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芯片,便宜,烧录方便;一条串口线(电脑串口转单片机串口)就行!最适合初学!

是不是片子可以先焊在板子上只留二个数据端口就能刷程序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片子可以先焊在板子上只留二个数据端口就能刷程序进去?

可以使用单独的烧录器对芯片烧录,
也可以使用转换接口在线烧录,
看你选用芯片的具体情况来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片子可以先焊在板子上只留二个数据端口就能刷程序进去?

可以,isp就是支持这个的

网友C:
那句“不要再抄袭我们的设计了”难道没有了?

网友:
这些芯片使用USB下载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句“不要再抄袭我们的设计了”难道没有了?

这个真没有了,还有那个什么175度烘烤的小金盆也没了

网友D:
一直想尝尝鲜,又一直没敢下手,貌似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型号,BUG还多。有没有8脚或20脚左右的DIP封型号推荐一下?没有我撤了!继续用我的STC1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尝尝鲜,又一直没敢下手,貌似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型号,BUG还多。有没有8脚或20脚左右的DIP封型号推荐 ...

8系列貌似还没有20脚或8脚的,当初看上8系列是因为计划做的毕设功能比较复杂又需要用的i2c通信的芯片,软件模拟i2c的话怕是时序会比较紧张,正好这个stc8系列有硬件i2c,刚想拿来用,发现bug重重,吓得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片子可以先焊在板子上只留二个数据端口就能刷程序进去?

正确,用CH340转换一下,直接用USB下载,需要连接电源和地线以及RXD,TXD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八位机我选择STM8,同功耗下性能肯定要吊打STC8的,STC的高速8051核功耗都不低,并且STM8的内核性能可以超 ...

我永远也不会选STM8了,功能再强大,运行不可靠,一个打火枪就能干废的芯片也屁用没有。

网友:
现在在用8F2K,全系列串口线仿真,好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