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SONY XDR-S41D收音机

楼主(2018-08-14):
偶得一台SONY XDR-S41D收音机(故障机),按开机键显示白屏,拆开一看内部,竟无从下手。有没有老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我先去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电压正常,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拆的程度还不够,例如屏蔽罩,检查主控电路

网友:
内部真简洁

网友:
现在的机子和一次性使用差不多,都是细小贴片件,老手都头疼,你这样水平更没戏了,就是找到故障也不好换件

网友:
在网上搜搜找到电路图,一点一点的,慢慢来,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屏蔽罩里的电路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B:
除非是电池夹子松脱之类的简单机械问题,别的元件级问题没法修了,您总不能扒开集成块封装,补焊里头的晶体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电池夹子松脱之类的简单机械问题,别的元件级问题没法修了,您总不能扒开集成块封装,补焊里头的晶体 ...

看起来很棘手

网友C:
修不好转让给我吧,看壳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转让给我吧,看壳子不错

成色接近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转让给我吧,看壳子不错

你要的话,可以转给你

网友:
一个接近全新的坏的 DPS 机。

网友D:
未看见显示的“白屏”二字。怎么显示?
有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看见显示的“白屏”二字。怎么显示?
有声吗?

没有声音

网友E:
里面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什么芯片??

屏蔽罩盖着的,没有拆开看,很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转让给我吧,看壳子不错

已经PM,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