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表头替代的问题

楼主(2018-08-15):
从一个很垃圾的南京U-1老表中拆得一个表头

问:这个表头能不能用做矿机或者一般收音机指示电流的表头

我看矿机一般都是用微安表

网友:
要看这个万用表表头的满偏电流多大。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并联一只十微法左右的电解电容,这样让音频信号有一个通路,信号损失大大减小,表头量程小些自然好,大些也没有关系,一个是指示一下信号强弱,另一个是装装门面,矿石机信号小时,几个微安左右,大是几十微安也有,特别强的情况下,数百微安,上毫安的也可能达到,一般表头量程一毫安以下都可以用。也就是作个参考而已,矿石机没有表头一样听。还减少了信号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并联一只十微法左右的电解电容,这样让音频信号有一个通路,信号损失大大减小,表头量程小些 ...

谢谢楼上二位老师指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电流指示表  一般串在收音机电路中什么位置?   有没有接线图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一般接在检波输出,无论是场管还是二极管都一样。

网友:
U-1表头灵敏度不高。用于矿石收音机可能基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