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河版主和各位高手:关于KT66与6L6GC

楼主(2018-08-15):
冒昧打扰,想请教您。我现在用的是关氏K6+雨后P3.功率管换的是马歇尔的5881.整流管用的桂光5Z3PJ,用过贵族之声1:1的WE274B,反而没有桂光的低频好。现在想换功率管。要求中频厚、胆味足。是换6L6GC好还是KT66好?分别什么品牌?有点想金狮的KT66,但是看见坛里有网友说中频凹陷。犹豫中。特向您请教,谢谢!各位大侠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8-8-15 17:29):
坛里是说KT66中频凹陷,不是特指金狮

网友A:
6L6系中频过份厚实的音色优点和短板都同样突出,喜欢的会说质朴平和,不喜欢的会说呆板老土,所以束射管里面玩6V6的老烧相比之下要多得多,6L6系的历史铭机也很少(WE350例外)。所以玩6L6系要升级首要的不是换后级的大胆和高级输出牛,而是选更好的线路,璧如前级五极管压放或者威廉逊、分压倒相电路等,这样既保持了原有的厚实中频又增加了飘逸灵动的高频,不过这些6F1和现有线路都给不了你,所以即便换上旧装GEC KT66也不见得会有脱胎换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6L6和KT66哪个中低频好些?

在同一台鸡鸡试过,不理参数,就凭耳听:KT66声音粗些,低频好一点;6L6中高音好一点,解析力好一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只听说过 输出变压器 由于 工艺和参数 导致的 频响有 峰谷 不平坦。管子不会。 现在 出产的6L6 性能好的 应该是天梭复刻的那种葫芦型6L6G。 KT66 应该是金狮的好。
  这些都不是症结所在  输出变压器才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听说过 输出变压器 由于 工艺和参数 导致的 频响有 峰谷 不平坦。管子不会。 现在 出产的6L6 性能好的 应 ...

谢谢版主。换6L6还是KT66 好呢?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KT66

网友:
我同意版主意见,什么管也不用换,换了也不见得好,还是在输出变压器上用功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听说过 输出变压器 由于 工艺和参数 导致的 频响有 峰谷 不平坦。管子不会。 现在 出产的6L6 性能好的 应 ...

谢谢版主。我不能发论坛短消息。在这里问下天梭的6L6G和金狮的KT66在声音上有什么大的不同?谢谢!

网友C:
标准情况下单端的话6L6好,推挽KT66比较合适当然6L6亦可,如果接三那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情况下单端的话6L6好,推挽KT66比较合适当然6L6亦可,如果接三那都可以

谢谢。请问6L6和KT66哪个中低频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6L6和KT66哪个中低频好些?

频率特性主要和牛牛有关,跟管子没啥大关系

楼主:
谢谢。如果在牛已经定死的情况下呢?

网友:
牛已经定死的情况下,中频应该不会有区别吧。但6L6的极电容都比KT66小,可能就会因为高频好显得中频少点???

网友D:
好的管子应该进去什么样,出来还是什么样。送进去咸的出耒是甜的那是失真。

网友:
谢谢46坛友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管子应该进去什么样,出来还是什么样。送进去咸的出耒是甜的那是失真。

那300B和2A3的不同味道又如何解释?没别的意思,纯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00B和2A3的不同味道又如何解释?没别的意思,纯讨论

行了,到此为止吧,这个是金银木耳朵的问题,扯不清的~

网友A:
k6的输出牛肯定不会太差,而6L6系不论5881还是KT66都是所有电子密中中频最醇厚的,而且终端P3也是厚润型的音箱,如果中频还有缺陷第一应该考虑更换音源,譬如马兰仕类型的CD或1541解码,第二可以通过摩机更换K6的交联电容调味

网友A:
如果你升级了更好的输出牛,频宽拓展了,声音清晰了,音场通透了,只怕是南辕北辙离你的目标更远了,呵呵

网友D:
好像楼主还沒有明白。送入什么样输出还是这样那是高保真是大家追求的,这当然不可能做到的,但尽量做到最小失真,至於換管这只是满足你听感上需求,而不是那只管好过那只管。

网友:
追求高保真何必选胆机?监听型的有源音箱不是更好?都是模仿而已(类比),难道数码相片就一定比人画更象实物?至少蒙娜丽莎不同意这种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6的输出牛肯定不会太差,而6L6系不论5881还是KT66都是所有电子密中中频最醇厚的,而且终端P3也是厚润型的 ...

谢谢。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升级了更好的输出牛,频宽拓展了,声音清晰了,音场通透了,只怕是南辕北辙离你的目标更远了,呵呵

对,确实。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楼主还沒有明白。送入什么样输出还是这样那是高保真是大家追求的,这当然不可能做到的,但尽量做到最小 ...

谢谢。主要是想达到自己的听音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6L6系中频过份厚实的音色优点和短板都同样突出,喜欢的会说质朴平和,不喜欢的会说呆板老土,所以束射管里 ...

谢谢。现在机器的6F2换成GE的6U8了

网友A:
还是找菲利普的6U8吧,价格不贵,音色刚好与6L6系互补,美国的花生管音色都不怎么受人欢迎(包括西电),连美国当年的两M也不给面子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菲利普的6U8吧,价格不贵,音色刚好与6L6系互补,美国的花生管音色都不怎么受人欢迎(包括西电),连 ...

网友E(2020-02-20):
引用 网友B:
只听说过 输出变压器 由于 工艺和参数 导致的 频响有 峰谷 不平坦。管子不会。 现在 出产的6L6 性能好的 应 ...

海版,想仿制一台K6,输出变压器用多少阻抗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菲利普的6U8吧,价格不贵,音色刚好与6L6系互补,美国的花生管音色都不怎么受人欢迎(包括西电),连 ...

6u8,欧洲型号好像叫ecf82吧?

网友:
管声音怎样接耳机试听,如果三段均衡,那就是音箱不适合机器,三段不均衡可调整耦合,阴极电容校正,达到要求后接音箱,牛一般都定型的情况,换管声音改变是每种管的工作点,参数略有不同,声音不尽相同正常,真正决定频响的是输出牛和电路结构,使用的元件,管对声音影响只占一小部分,对使用寿命,耐高压程度和稳定性要求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海版,想仿制一台K6,输出变压器用多少阻抗的合适?

所谓K6,是这个图吗?

没有找到原始参数,6L6标接推挽,6K~8K都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谓K6,是这个图吗?

好的,谢谢。感觉供电电压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感觉供电电压比较高。

对。可能是要求输出功率大。

网友:
看见K6的资料,收藏学习。

网友:
就是6P3P    .

网友:
建议同时购买天梭的6L6G和金狮的KT66,换着听多好啊,就像有两房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