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做付八木天线,请各位大神确认每一步

楼主(2018-08-15):
兄弟的设计目的,只要求收好94.7,其它台可有可无。

环境:不能上天台,只能借用墙外中卫卫星锅的支架,考率做个三单元,机子外接FM天线是两个接线柱,争取就不用同轴线了,直接用300欧的平行馈线,

用软件算了下,结果如下,DIR后的数据是什么意思?行不行?谢谢

网友A:
300欧平衡线和八木的阻抗不匹配,需要变换阻抗

平常如果是3单元的八木,阻抗大约只有十几欧----八木天线阻抗和八木的单元间距和单元数有关

网友B:
300欧的平行馈线?好处是用折合振子不用阻抗变换,缺点是损耗大,馈线不能太长。
八木天线就是反射器、振子、多根引向器组成,引向器的根数越多,增益越高,带宽也越窄。
三单元的只有一个反射,一个振子,一个引向。增益不太高啊。
dir1 2 3 4就是各引向器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欧的平行馈线?好处是用折合振子不用阻抗变换,缺点是损耗大,馈线不能太长。
八木天线就是反射器、振子 ...

谢谢,限长多少?看上去做个四单元也问题不大,增益大是否会让杂台的讯号也增强,94.7周围台真多,这老机子灵敏度比我的DTS-10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欧平衡线和八木的阻抗不匹配,需要变换阻抗

平常如果是3单元的八木,阻抗大约只有十几欧----八木天线 ...

八木自身的阻抗据说不用考虑,我也没法知道八木的阻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限长多少?看上去做个四单元也问题不大,增益大是否会让杂台的讯号也增强,94.7周围台真多,这老机 ...

单元越多选择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元越多选择性越好

四单元长要二米多,可能有点长,都试一下吧,材料基本都配齐了,就先用平行馈线,不行再换同轴,反正也现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单元长要二米多,可能有点长,都试一下吧,材料基本都配齐了,就先用平行馈线,不行再换同轴,反正也现 ...

我做过3.5米长的。当时是黑白电视机,天线三米高信号就很好。

楼主:
4单元,振子的直径和效果有什么关系吗?软件上好象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3.5米长的。当时是黑白电视机,天线三米高信号就很好。

我也试试看,我用20MM的不锈钢方管,强度够,就上四单元,店家不肯帮我折弯,有源振子得回来灌砂自已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试看,我用20MM的不锈钢方管,强度够,就上四单元,店家不肯帮我折弯,有源振子得回来灌砂自已弯,

最好的是铝管镀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试看,我用20MM的不锈钢方管,强度够,就上四单元,店家不肯帮我折弯,有源振子得回来灌砂自已弯,

接收调频广播应该是垂直极化,电视是水平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是铝管镀银

这材料就不太好找了,铝管折弯可能易断,可做半波对称调下阻抗,当然做铜管也许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材料就不太好找了,铝管折弯可能易断,可做半波对称调下阻抗,当然做铜管也许最好,

成本最低的是钢芯铝绞线,也就是架空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