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数字万用表无法测量二极管的导通电阻,只能测量导通压降?

楼主(2018-08-15):
为什么用数字万用表无法测量二极管的导通电阻,只能测量导通压降?

网友A:
指针表测的也是导通压降,早期的表因为没有LI、LV刻度线,因此很多书上都是用电阻来说事,这是不正确的,细心的人应该能发现,用1.5伏电池的表测正向导通时,指针都是偏转一半多一点,用3伏电池的表,指针约偏转3/4左右,与所用档位的影响不大(例如用RX10和RX100时,偏转角相差不是很大),但用电阻刻度来读数时对应的电阻值可以相差近10倍。用LI、LV刻度线就可以清楚看出在某个导通电流下的导通压降,而用导通电阻来说明本身就是概念不清。

网友B:
从二极管的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和正向导通电压,都是一个大概值,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精确值。通常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采用不同的电阻档,测量电流不同,测量出的正反向电阻也不一样。只是一个参考值,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也是跟工作电流有关的,不同的工作电流下,正向压降也是有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参考值。

网友C:
严格来讲,二极管(或其他非线性元件)并没有一个恒定的“导通电阻”参数。由于其U/I关系并非线性(直线),所以其关系曲线的斜率(也就是所谓导通电阻)处处不等。硬要按“电阻”概念来描述的话,可以把每一点上的斜率叫做这一点上的动态电阻,或微分电阻。

网友:
这和数字表的电路结构有关系的。设计者之所以要让二极管测量时显示管压降,是因为二极管的导通电阻不如正向压降那么实用。需要导通电阻也可以通过显示的正向压降换算出来的。问题是换算出来后几乎没有实用意义。

网友:
指针表内阻小,数字表内阻大。
二极管的导通电阻跟测量电流有关,仅供参考,仅仅表示导通,数值大小用处不大。
导通电压变化不大,更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二极管的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和正向导通电压,都是一个大概值,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精 ...

多谢指教! 以前都是用指针表测量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判断好坏,今天也想用数字表测量下,结果却都是挺大的阻值,所以有点不理解怎么回事

网友D:
指针表欧姆档是测电阻的,测什么元件它不会知道,测量者知道是用欧姆档测,当然去读电阻数值,但二极管的特征参数是节电压,因此应在LV刻度上读数而不应读欧姆刻度,这是测量者错误。即使表没有LV刻度,也应根据电池电压读出二极管的节电压。
而数字表二极管档设计上就是显示节电压,所以数字表的实用性胜出。

网友:
支持各位的理论..................赞同

网友:
只要看一下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就可以知道对应电流有一个正向电压,就是正向压降,通过电流1mA与10mA时,压降不同,所谓的等效电阻也不同。因此指针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定性的测一下二极管的好坏。数字表也只是测在某电流下的压降。但一般应用也只是定性测量,要仔细的定量测量,只好上图示仪了,例如测大电流下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讲,二极管(或其他非线性元件)并没有一个恒定的“导通电阻”参数。由于其U/I关系并非线性(直线) ...

你没说全。除了你说的曲线上的切线斜率外,还有一个是工作点处的电阻,即正向电压初一正向电流的电阻,称为正向电阻或者直流电阻,也是随着电流或者电压不同而变化的。这是一条从原点出发的直线斜率(的倒数)体现的。切线斜率的是动态电阻,也称为交流电阻,一般比正向电阻要小,越是靠近大电流的部分就越小。
如果是三极管共射极的输入特性曲线,则是RBE和rbe的区别。

网友:
有几款黄皮表二极管当可以直接测3K以下的电阻,修电源测管子和3K内的电阻是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二极管的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阻和正向导通电压,都是一个大概值,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精 ...

多谢指教,这点确实是,为了挑选压降小的肖特基管子,测量过不同的肖特基管子压降,用不同牌子数字表,测量的压降会不同,现在知道原因了。

网友:
因为不存在导通电阻这个常数。二极管的“导通电阻”是个非线性函数,指针表根本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欧姆档是测电阻的,测什么元件它不会知道,测量者知道是用欧姆档测,当然去读电阻数值,但二极管的特 ...

谢谢指教, 这个观点首次看到,以前看的都是如何判断二极管好坏,更深入的阐述基本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以前都是用指针表测量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判断好坏,今天也想用数字表测量下,结果却都是挺大的 ...

你用哪款指针表,何档量的二极管 用 Rx1 和 Rx1k,甚至 Rx10k 档量出来的结果有何异同?

网友E:
谢谢楼主!以前都是用指针表判断二极管的好坏。现在才知道数字表有此功能。不知此功能可测电压范围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测的也是导通压降,早期的表因为没有LI、LV刻度线,因此很多书上都是用电阻来说事,这是不正确的,细 ...

谢谢指教,看来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从理论上搞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以前都是用指针表判断二极管的好坏。现在才知道数字表有此功能。不知此功能可测电压范围有多大?

压降测量范围一般是0-2V。你可以把表放在二极管档,然后用另一个高阻抗的电压表(数字表即可)去测被测表二极管档输出电压,基本上就是他能测试的最高压降了

网友G:
这个500型我在九几年给它加了LI/LV刻度,测量二极管可读性就方便明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500型我在九几年给它加了LI/LV刻度,测量二极管可读性就方便明了多了。

坛子里高手就是多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降测量范围一般是0-2V。你可以把表放在二极管档,然后用另一个高阻抗的电压表(数字表即可)去测被测表二 ...

用两个表,太麻烦了吧!?这样操作指针表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