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没有大神知道芝麻管3dg6的管脚?

楼主(2018-08-15):
就是像这一种,收音机里的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用万用表HFE档测量多次,感觉HFE合适的就是准确的引脚定义

网友:
用万用表判断管脚是一个电子爱好者的基本功啊,网上搜一下?

网友:
如果是未用过的新管,那么脚短的那条线是集电极,这是当年商品晶体管(无论是否芝麻管)的惯例。

楼主:
已解决。在我的一本老书里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自己量一下,多简单呀,就几分钟而已

如果是坏了怎么量?

网友:
图中的管脚排列是正确的

楼主:
实在懒得量了,网上也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
这种封装得三极管,本不多见,还是要自己量一下比较准确。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和欧姆档配合,很容易确认三级换的引脚定义和好坏。

楼主:
谢谢诸位的帮助!

网友:
记忆。管脚朝下,中间脚为C极,这是这种超小型高频小功率三极管的特点,当时爱好者提问为何这样设计,回答是管上无字便于识别。至于B、E极,必须测量方可确定,因为,该种管种凸面朝我,三根脚向下,三根脚依次有两种排列,E、C、B和B、C、E。与PNP和NPN无关。

网友B:
其实自己量一下,多简单呀,就几分钟而已

网友:
可以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下 b和e ,b和c间的电压,数值较大的是b、e间,数值较小是b、c间。这是NPN管,PNP管的方法也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坏了怎么量?

坏的也判断得出的呀.  先判断基极,然后判断C和E

网友:
芝麻管作为微型管比较引人注目,集电极居中容易记住,后来在购买时有商家提醒发射极和基极的次序,不知什么原因,同一型号,脚序也有不同,pnp和npn也一样,“唯一不变的是集电极在中间。再有,这种软脚芝麻三极管的管身直径为4mm。

网友:
是不是3DO1呢

网友:
发我这,我帮你量

网友C:
过去的小三管机里面有一种更小的管子现在也不太好找了,比楼主的还要小是三面出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去的小三管机里面有一种更小的管子现在也不太好找了,比楼主的还要小是三面出腿的!

您说的是硬脚芝麻管,管身直径3mm,管脚扁平,管顶凸面朝我,三脚呈T字形,左边为b极,中为c极,右为e极并在最外端有一斜切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是硬脚芝麻管,管身直径3mm,管脚扁平,管顶凸面朝我,三脚呈T字形,左边为b极,中为c极,右为e极 ...

是你说的这个东西,但没有那么大也就1.5到2MM大小是T字型管脚排列!

网友C:
这个我也有几只,大的也有十多个。还有芝麻好管,但数值不怎么样!这就是三管机里拆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有几只,大的也有十多个。还有芝麻好管,但数值不怎么样!这就是三管机里拆下的!

这种管子的型号为BS11还是BS12,是超高频管,过去是想在黑白电视接收VHF基础上装UHF接收用的,我还藏着2个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在我的一本老书里找的

建议还是不要用这种管子为好,可靠性很差的。

网友(2018-09-29):
先找B极(这个不难吧),再用指针表(内部9V或以上电压的电池)10K档测量反向电阻。有阻值的是E,没有的是C。为什么?因为SI材料的发射结反向电压约6.8V,有稳压特性

网友:
接上述,当然反向电阻不能为0(大约偏转1/3量程),否则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