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彩大师请指导!关于高频头收音机的改制!

楼主(2018-08-15):
炫彩大师好,看了你改制高频头收音机觉得很震撼,也想动手弄一个,手上只有这款高频头,如下图1-2,请提供下该款高频头的内部电路图,问题有如下:
一,本振是那个?
二,高放线圈也不知是哪个?
三,改高放线圈时,本人有一玩具车遥控器,如下图3上面标明是35M的发射频率,其发射线圈是否能直接取下来,换成高放线圈,再配合磁芯,调整至34.5M?

高频头

高频头正面

高频头正面

高频头背面

高频头背面

摇控器

玩具车摇控器

玩具车摇控器

网友:
这就是收音机的高频头,不用改

网友:
最上面那张图,最上面一格左边屏蔽罩下面天线输入线圈,右边高放负载线圈,下面那个本振
改造后最好准备灵敏度低于原车机

网友A:
参考下我原贴143#楼,有关于1787的改频资料,对照1787本振对应的引脚找到本振线圈,再改频。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112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我原贴143#楼,有关于1787的改频资料,对照1787本振对应的引脚找到本振线圈,再改频。http://www.cry ...

大师,看到你来了真高兴。

现在最新情况是:

1,找到4脚本振,改成45M晶振,(如下图)通电后能听到沙沙声,而高放和高频变压器实在找不到,因为该款高频头有三组线圈,每组都有变容管(当然本振也哦有变容管,已成功拆除),无法分辨哪里是高放,哪个是高频变压器。如有改款高频头的内电路图,请提供。(该款高频头与LA1787的官方文档设计不同)

2,找不到的情况下,随便将高频头天线脚最近的一组线圈去除,换成35M发射线圈后,注入电视的38.5m中频信号,无任何反应,只有沙沙声。

3,非常苦恼,无奈之际,将一个没有改频的车机高频头(也就是88-108MHZ的),注意是没改频的!然后对车机高频头调谐,在某点能接收到35M的玩具摇控器的振荡信号(嘟嘟声),这样是否意味在该点上,就能接收到35MHZ的信号了?再然后,直接将电视的38.5m中频信号,注入去,想着35M和38.5M差别不大,看看有什么反应,然后在VL段,能收到FM的台,但各种台混合在一个点上,在VH段,收到2个电视伴音,在UHF段,收不到任何声音,但常常有信号凸起,却是一片静噪。(这样是否已意味着是二次变频接收了?)

4,非常期望的对讲机信号,短波台,都收不到,不知你们的成功的高频头收音机能否收到这些东西?正常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
关注,之前买的几个高频头还在吃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看到你来了真高兴。

现在最新情况是:

用5#楼这张图来说,左上角那两个线圈应该是FM高放场管的输出线圈,其中一个线圈两端并联了变容二极管,在这个线圈中旋入3.5mm高频磁芯,降低谐振频率,将来配合调谐电压VT可谐振在38M。另一个线圈为耦合线圈,可以先不改动。

改好后通电尝试接收,收到信号后再反复调整各线圈参数,使场强信号最大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楼这张图来说,左上角那两个线圈应该是FM高放场管的输出线圈,其中一个线圈两端并联了变容二极管,在 ...

大师,双线圈这部分电路图译为下图,并非是其中一个线圈并联了变容管,而是2个线圈和变容管都有关系,然后分别去LA1787的55脚和63脚,请看图:

万望再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双线圈这部分电路图译为下图,并非是其中一个线圈并联了变容管,而是2个线圈和变容管都有关系, ...

不管他咋接线,终究还是LC谐振,增加电感量就能降低频率。在两个线圈里都加入3.5mm磁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他咋接线,终究还是LC谐振,增加电感量就能降低频率。在两个线圈里都加入3.5mm磁芯试试。

大师,一时解决不了车机,只好缓一缓,后又不甘心,用洞洞板搭了个TA7358+TA7640的,按照你的思路,本振改48M晶振,再改高放。应该成功了,收到小区保安的对讲机,还收到两个疑似火腿的通话(先是呼等幅报,后面又在聊某款手台的充电时间太短,爽!),如下图,高频头用电视盒断掉原IF,输到7358来,保留摇控调台功能。

不知为何,收对讲机时声音比较轻,而其他电伴,调频很正常

网友:
恭喜啊!成功了。电视伴音和调频广播属宽带调频(WFM),调频幅度大,鉴频后的信号幅度大音量大。对讲机信号属于窄带调频(NFM),调频幅度窄,鉴频后的信号幅度小,音量轻。

网友(2018-12-10):
高手 炫彩老师解说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