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做什么?

楼主(2018-08-15):
如题,请了解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
输入牛,隔离信号的吧

楼主:
不知能不能用在音频输入电路,怎样知道它的频宽

网友:
可以问一下淘宝卖家!

网友:
阻抗变换或者是升压。如果能够打开壳子,看一下里面电容是多大容量的,再测量一下绕组的电感量,有了这些基本参数才能想办法派上用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A:
电话线路的增音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话线路的增音变压器。

或许你说的是正确答案,若电话中继线路里用,频响就不会宽

网友B:
600欧是有线电通讯常用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欧是有线电通讯常用阻抗。

谢谢给予常识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