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扫频仪(高频信号发生器)衰减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8-15):
弱弱地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下图是目黑721E的扫频输出部分衰减和指示的电路,有几点不解,望老师们指导,谢谢。

A:检测电路C12为39P,带*号是什么意思,是需要调整的电容吗?如是,为什么不放微调电容。

B:R36为330欧,这电阻需要精确吗?如果阻值不精准,会不会影响输出衰减的精度?

网友:
老师们正忙着,我来试回答一下,仅供参考。
A:C17,39P电容,应该是高频补偿电容,用以平衡频率高端与低端,使指示表的读数一致。一次调准后即可。
B:既然设计用的是330欧,一定有他的道理,又不是冷门阻值的电阻。

网友:
1、39p为高频补偿用,作用是为了不同频率时同样幅度的电压指示也一样。其大小与分布电容有关,调整好后就不需要再调整了。
2、这个电阻的误差对后面的衰减精度影响很小,所以不需要精确,因为其影响的只是输出幅度与幅度指示大小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已经有上面的WR2作调整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
一直没弄清输出衰减控制的电位器与波段开关之间的关系。今天总算看到了具体的电路图。要有完整的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目黑721E怎么用的是2AP9J?

网友A:
这位老师,目黑721E的扫频仪我很感兴趣,能分享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老师,目黑721E的扫频仪我很感兴趣,能分享下电路图吗?

给我邮箱,我给你发721E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邮箱,我给你发721E电路图

wm-young@tom.com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