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这台TCL L40E9F液晶电视差点拆屏(原创)

楼主(2018-08-15):
       接修一台TCL L40E9F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送电蓝灯闪一下不开机。打开检查电源板上有二只1000UF35V电解鼓包,换后故障依旧。开始怀疑主板有问题,后来强制开机发现屏不亮,拆下高压板发现有三只4614短路,查资料这种高压板不好修,就从网上买了一个代用板。
       板子收到后我傻眼了,由于第一次换这种高压板没有经验,我拆板子时把固定灯管的卡口连接条拆了下来。这时想把连接条装上非常困难,因为灯条在里面不是固定死的,根本卡不上,如果想装看来只好拆屏了。
      仔细看了一下,固定灯管卡口的方孔虽然不大,但可以做一个工具勾住灯管往上提扣进卡口,先是用铜电线做了二个工具,但怕材质太硬损坏灯管,后改用㬵质线套住灯管往上提的方法顺利完工。

楼主:
修好后发现屏幕下方有一条横带,打电话问了一下客户,说是以前就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后发现屏幕下方有一条横带,打电话问了一下客户,说是以前就有的。

是导电带接口问题,重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导电带接口问题,重装就好了。

逻辑板排线拔掉重插了,不行。

网友(2018-11-06):
请教各位,TCI L40F11,原故障白屏  三星屏,版号40-ms48ti-mac2xg,经检查逻辑板无12V供电,供电是由
MP1593dn3脚输出提供的,,2脚24V输入正常,3脚输出只有3V左右,能不能确定是1593坏了,之前3脚输出端的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短路,原型号是 PJ0359 SR34,后改用PJ63 SR34,代换的,麻烦给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