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无法充电…

楼主(2018-08-15):
一台普通安卓平板,USB口无法充电,更换USB口故障依旧!
大师指点下!感谢!

网友A:
你这是要大家靠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大家靠猜的呀

需要哪些信息,你说,我补?

网友:
插上充电器量usb口有没有电压,再测量电池正负输入电压有没有变化,那基本知道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B:
和苹果一样电池板坏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苹果一样电池板坏的不少

电池板是啥意思,电池上的保护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板是啥意思,电池上的保护板吗?

电池板包括保护电路。有些还有检测电路。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个图的

网友:
你这是要大家靠猜的呀,真的是

网友:
只有电池、保护板、充电器三样东西,分别检查,哪个坏修哪个,如是电池只能更换了!

网友:
先去掉电池外接电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充电管理芯片及其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