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也用初次级"几夾几”的绕法,对音效有何影响?

楼主(2018-08-15):
在“胆艺轩音响技术论坛”发现一帖“胆机电源变压器的奇葩做法”,有人说2夾1、3夾2.......做出来的胆机音效变化很大,大家可去看看此帖,很乐意见到大家在这里讨论,各树己见!    谁会复制一个连接帖上来,我不会,请諒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整个音响频段内电源的内阻。

功放的素质好坏跟电源的内阻也有很大的关系 ...

这是哪里来的理论,自己编的?

网友B:
我来说一个理由,大家自己判断这种做法可行不。
我们知道,在输出牛的绕法中,初次级间绕,是为了增加初次级之间的耦合度,提高高频信号的传输性能。
那么在电牛的制作中有必要这样吗?
理想的电牛我们希望它只对单一频率(50hz)有最大的传输效率,对这个频率之外的任何频率都尽量的阻滞,因为电力线路上过来的任何干扰信号,几乎都是高于这个频率的信号,我们对这些干扰信号过滤还来不及呢,为啥要人为的去提高这些信号的传输效率呢?
且不说过多的间绕会增加更大的初次级隔离和绝缘的难度。

网友C:
区别还是有的效率会有一点提高但是不大,胆艺轩几乎都是玄学大师的集散地看看笑话就可以了别太认真

网友D:
    很弱智啊!
    怎么会有如此蠢材,搞不懂。
    电源是提供灯丝加热和管子工作电压,是实现功率转换用的,最早的电源是蓄电池,很纯正的直流电压,但是太笨重。后来移动设备改用干电池,固定设备渐渐采用交流市电,但是其功能还是一样的,提供直流电源而已。你就是翻出花来,也只不过是提供一个直流电源。

网友C:
吹嘘线材作用极大的,保险丝,电源线。。。。。。这类人群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妄想通过什么天价的线材来改变,懂技术的人基本都不会相信这种骗局

网友:
电源变压器,这么搞,应该叫画蛇添足……

网友:
要是没有效果就改成输出牛!方便!

网友:
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E:
电源才50hz,没必要这样吧,成本太高了

网友:
胆机电源变压器的奇葩做法? - 『胆艺轩音响技术论坛』 - 胆艺轩[Tubebbs]论坛集群 音响|交易|电子管|胆机|胆机网站|胆机论坛|胆机材料|输出牛|变压器|电源牛|电阻|电容 http://www.tubebbs.com/viewthrea ... %26amp%3Btypeid%3D4

网友:
无稽之谈,奇谈怪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才50hz,没必要这样吧,成本太高了

50        Hz   交变感应  和音频  频率不一样吧  ?   有点瞎子戴眼镜/走马观花的味道哦。

网友:
瞎扯吧,50赫兹的电牛这么绕没有用。总的说个道理来吧,
要提高电牛的效率。可以用搞到次的铁芯或大功率铁芯都行的,也可以加大铜线直径的办法,

网友:
电源牛是工作在一个定频上,一切参数设计只需要考虑这个频率。

网友:
究竟有没人去比较过环牛,E牛,C牛的声音区别?
同等功率下。
这个是不同的材质下。
不同的绕法下,声音是不是不同,恐怕也得去实验一下。
很多人在没有做过实验的前提下,就武断的下结论,不是很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区别还是有的效率会有一点提高但是不大,胆艺轩几乎都是玄学大师的集散地看看笑话就可以了别太认真

我想请教一下,初级通常都是绕在内层的,因为匝数多,铜阻大。

这个2夹1绕法,是把初级分两半,内外各一半,次级夹中间,显然外层的铜阻要大很多。

那么效率怎么会提高呢?

网友:
我拆过一台控制电源变压器,次级是绕在里层,初级在外层,但只烧了初级,修复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多种电源变压器,老的,新的,旧的,夹层的,进口的,R型,EI型,口字型,F型还有环形和开关型电源,只 ...

完全赞成......

网友:
我感觉里面有个人说的不错,多层夹绕只会增加干扰波的进入,是不是这样让某些人觉得音质改善了,我还准备用环牛做个胆机,以降低电源干扰,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看现在的定制环牛也很便宜的

网友A:
老兄你真听不出来E牛和环牛的区别?

没认真对比过吧?

环牛高和低都很好,速度快;E牛中频好。双C平淡一点。这些结论是同一个功率的条件下,绕组也相同的情况下对比的。

网友:
牛之后当然是要接整流滤波电路的,起到波形平滑以及储能作用,只要对从直流到可能流经的各类频率分量有足够小的阻抗即可,通常做法是大小不同电容并联的组合,某些超高速电路甚至要使用引线电感极小的贴片电容,更甚者,对贴片电容的封装都可能提出要求。所以对某固定负载而言,只要牛的功率足够,包括内阻足够低(同功率情况下环牛内阻最低,相同内阻的话,E牛功率可能需要更大哦),最大负荷下充放电时间常数相同,在此情况下还能听出差别,可奉为神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真听不出来E牛和环牛的区别?

没认真对比过吧?

呵呵……
有测试指标对比数据吗?
还是凭听“水电”“火电”“核电”的“耳朵”(对,就是那种耳朵,跟人不一样的耳朵)"听“出来的?

网友:
电源变压器这么绕,为了防止击穿,绝缘工作加重,成本无谓提高,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有测试指标对比数据吗?
还是凭听“水电”“火电”“核电”的“耳朵”(对,就是那种耳朵,跟 ...

我请问你,究竟实际对比过没有?我有实际对比过,同等条件下。

不排除某些家伙用一些夸张的词语来描述听感,确实很过分,但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
某些动物比人视觉,嗅觉强几百倍,一部分人的听力比普通人强也是有可能的。你100米绝对跑不到10秒,但是全世界还是有那么10来个人可以跑进10秒。对吧?女人和孩子听力比很多男人强。

2.2U的铝电解电容和2.2U的MKP电容,同样用在耦合上,大部分普通人可以听的出来区别的。
但是测试频响,测试失真,基本是看不出来差异的。

听觉确实是没办法量化的。如同美女,恐怕你心目中最美的,跟我心目中的美女相同的概率极小极小,对吧。

网友:
主要还是心理影响大, 同种硅钢片的环牛与EI牛,C牛,功率还要差不多一样。好象比较难找齐吧。不然怎么比?

说到底还是心理作用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初级通常都是绕在内层的,因为匝数多,铜阻大。

这个2夹1绕法,是把初级分两半,内外各 ...

串联220V还有有点效率提升的,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220V还有有点效率提升的,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你跑题了,人家不是讨论电源效率,是讨论对音效的影响,此影响非彼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以为用虚幻的听觉无法测试就可以瞎吹?
给你涨点姿势-----听力是可以测试,可以量化的!

老兄说话的口气非常的难听。

其他的不说,随便找一个音箱,用一个扫频仪扫频,你用耳朵的听力听能画出这个音箱的频响曲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弱智啊!
    怎么会有如此蠢材,搞不懂。
    电源是提供灯丝加热和管子工作电压,是实现功率转换 ...

老师说的对!变一百个花招最终还是为机器提供直流电源啊,要比较声音还是让那些烧友们用电瓶串联高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一个理由,大家自己判断这种做法可行不。
我们知道,在输出牛的绕法中,初次级间绕,是为了增加初 ...

你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整个音响频段内电源的内阻。

功放的素质好坏跟电源的内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电源面对的就不是仅仅50HZ,必须综合考虑20HZ-20KHZ的时候的内阻。如果20HZ内阻过高,必然影响20HZ的瞬态的相应,同理,20KHZ也一样。

很多人做功放,声音很容易偏薄,偏亮,就是因为电源的低频,中低频的内阻过大,造成的。
简单的一个例子,究竟是1个10000U的声音好,还是10个1000U并联的声音好?很多人手里都有模拟功放,不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整个音响频段内电源的内阻。

功放的素质好坏跟电源的内阻也有很大的关系 ...

电源的内阻指的是整流滤波稳压部分的内阻和电牛的等效内阻,电牛的间绕可以肯定会增加电牛的内阻。
分析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

网友:
行业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很正常。

我再举一个例子。早期做音响,都喜欢电源滤波的时候,电解电容旁边并联一个小的薄膜电容,大概是0.1U。

近期的放大器上还有这个电容吗?
几乎没有了。为啥?电解电容高频损耗大,0.1U的电容正好弥补了这个损耗,为啥不用了呢?

网友A:
电源内阻的例子很简单。
任何的模拟的功率放大器,电源滤波,原本用1个10000U的,你换成10个1000U并联,再比较一下声音如何。
只要器材不差的,相信都能听的出区别。

网友:
请围绕主题开展讨论,几加几对音质有否改善,请给位别跑题。别的问题闲了可以开贴另外讨论。

楼主:
有坛友提到电源内阻,我搜到一点点电源内阻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javascrip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说话的口气非常的难听。

其他的不说,随便找一个音箱,用一个扫频仪扫频,你用耳朵的听力听能画出 ...

    失敬失敬,原来真的有用“耳朵”听就可以画出音箱幅频特性曲线的耳朵,这比听水电、火电的耳朵还要牛,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啦-----不过且慢,吉尼斯记录是要经过检验公正的,光靠嘴吹是屁用都没有的,必须是可检测,可验证,糊弄傻小子可以,但骗不了那些真正的专家。我没有那种用“耳朵”的本事,我也不相信有“人”会有这种本事,我只相信仪器测试的客观的公正的结果。
    文化和知识是装不出来的,所以装B的人一开口就会露馅,暴露出自己的无知。不白说你,再给某些人涨点姿势:音箱的特性是电声特性,根本就不会用扫频仪去扫频,没文化真可怕,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测试音箱的特性,要用标准电信号输入音箱,然后用声压计测试声压,改变信号频率逐点绘出不同频率的声压曲线,明白了吧?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科学技术不是靠吹,靠装出来的,这里是技术论坛,是讨论技术的地方,不懂不丢人,可以请教别人,互相学习探讨,但是吹牛吹破了就难免丢人啦。

网友:
几夹几的绕法是为了拓展頻宽,电源变压器是单一頻率的变压器,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以为用虚幻的听觉无法测试就可以瞎吹?
给你涨点姿势-----听力是可以测试,可以量化的!

60年代的爱好者老师说得好,这是个科学论坛,本人引非常认同老师的说法(言之有理〉

网友:
电源变压器有2夹1,3夹2的???这个电源变压器不是平绕的吗?没有几夹几的,抽头多了可以考虑夹层处理。只有输出变压器才考虑几夹几的,主要是增加电感量,减小杂散参数。但是两者不可兼得,平衡就好。一般自己做输出牛的,简单点就2夹1,复杂点就是3夹2

网友:
还有,要想电源内阻低的话,加个稳压电路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是觉得,电源变压器这种东西,只要1.功率够用,2.有比较好的屏蔽 3.做工精致(不叫) 声音上应该区别不大,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内阻底发热小就是好牛。
真正有影响的是我觉得一个是后面的整流和滤波,另外一个是前面的供电线路和插接件。有的地方电压不够,而且插座的线也不够粗。

网友G:
无论什么音响都是破纸一张模拟的震动搞出来的声音,想听高质量的驴叫声就去养只驴。恐怕想想音源的设备电源内阻如何比在自己家里与破家当较劲更有用!高质量的音乐只能去音乐厅。

网友:
又一个看了胆艺轩走火入魔的。

网友:
由于登录困难很长时间没有去胆艺轩了,那个地方不仅玄学多,JS也不少,有理说不清。希望矿石收音机论坛不要步胆坛“后尘”。

楼主:
我每天都看看我转发的这个帖子,坛友们发表各自的看法,说心里话,我很高兴,並谢谢各位回帖,我们的坛一定会越办越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无论什么音响都是破纸一张模拟的震动搞出来的声音,想听高质量的驴叫声就去养只驴。恐怕想想音源的设备电源 ...

请问音乐厅都不用喇叭、麦克风、功放的吗?

网友:
夹层绕法的优点就是漏感小点--------短路电流大些,电压变化率略小些。对甲类电路没任何意义。

网友:
电牛要效率高。增加功率余量才是正道。
即适当增大铁芯尺寸和增加每伏匝数,
绕法改变不了什么,即使耦合度增加也被绝缘厚度抵消了,

网友:
少见多怪。什么东西,通过理论再到实践,都会出现一些现象,而解决这些现象就会出现新的技术......很多新技术的发展就是从这些小事衍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音乐厅都不用喇叭、麦克风、功放的吗?

声学设计良好的音乐厅换真用不着

网友(2021-07-31):
电源内阻是跟功率和效率有关吧,其他的不相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内阻的例子很简单。
任何的模拟的功率放大器,电源滤波,原本用1个10000U的,你换成10个1000U并联,再 ...

容量达到了,可路程长了,一个人的力量是10T,十个人加起来也是十T,效果能一样吗?。

网友:
最高境界用电瓶供电。

网友:
电源变压器夹绕可以理解为一个新鲜尝试,一种玩法,效果吗得盲听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弱智啊!
    怎么会有如此蠢材,搞不懂。
    电源是提供灯丝加热和管子工作电压,是实现功率转换 ...

用蓄电池 的纯直流电 收音机效果非常好。就像在汽车上听音响效果就好,

网友:
电源变压器几加几的绕?大傻玩飘呢!唯恐噪音耦合不过来?

网友:
2009年,应一位发烧友做电源变压器,要求3夹2绕法,结果是证明有些人纯属胡说。没有做过的、没有听过的人没有权力在这里指手画脚。

网友:
看了那个焊锡说焊锡对音质有很大影响的人发的帖子我震精了!这网上怎么什么话都好意思说呢?他这样一本正经的胡言乱语他家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嘘线材作用极大的,保险丝,电源线。。。。。。这类人群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妄想通过什么天价的线材来改变, ...

那些人也不都是不懂,绝大部分是昧着良心说瞎话骗钱。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不需要这让绕,以前试过。但是初次级之间加一层屏蔽还是有效果的,可以降低交流声。

网友:
电子管电路不是二、三十年前才出现的,如果这个工艺可以提高频率响应,麦景图等厂家早就采用了(业内人士应当了解麦景图的输出变压器绕制工艺何等复杂),还轮得到胆艺轩那些人发现吗?

网友:
蓄电池具有优良的品质,内阻极低,输出电压很稳定,且是纯净的直流,做音响电源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是它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体积庞大,维护不易,造成了现代几乎所有使用电子元器件的装置都是用交流电源通过整流之后的直流电源。
作为整流用的电源变压器,首先是要有极低的内阻和稳定的输出电压,那么自然是绕的匝数越少越好,匝数少,自然线阻就低,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要求绕制的线材是纯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线材随便可用的。
但是在同等电压的情况下,想绕制的匝数少,那么质地优良的硅钢片是必不可少的,幻想用想用普通的硅钢片,又想匝数少,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至于电源变压器的夹层绕法,对于降低电源变压器的内阻毫无益处,试试可以。说到对音质的有改善,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说法而已,就好像水电,火电,核电对音质的改善一样,叫不得真。

网友:
我做了一个输出变压器,3+2,也可以做电源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很好,做电源变压器,没有发现高频有效果。只是无法做静电屏蔽。噪声不好解决。底板不接大地,麻手。初次级电容在3200P。

网友:
为六十年代爱好者大大的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