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测试平台

楼主(2018-08-15):
    应牛耕矿友的要求发本帖,这个平台做于2010年底,后来用它做了不少矿机的测试。

    几年来一直想在家中搭建一个矿机的测试平台,能够对矿机各项指标做些定量的测试,以便于对矿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测试平台主要的自制部分包含了单环天线、高频信号发生的天线放大器、全波等效天线和测试矿机框架四部分组成。由这四部分组成的测试平台配合必要的仪表:高频信号发生器、高频毫伏表、音频毫伏表和示波器,就可以对矿机的性能指标进行较准确的测试了。

就是照片中的这几件东西:

    全波等效天线:高频信号发生器通过全波等效天线将高频信号送入被测矿机的天地线端,全波等效天线为被测矿机提供了天地线的分布参数,在矿机端看高频信号发生器送来的信号就像是从天地线收到的类似,使测试接近有天地线的情况。有了全波等效天线就可以使用高频信号发生器、高频毫伏表和音频毫伏表测试矿机的灵敏度,并能研究不同元件对矿机灵敏度的影响。制作要求:严格屏蔽。

全波等效天线电路图:

全波等效天线实物:

    单环天线:配合高频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产生准确的信号场强,再与矿机框架、高频毫伏表和音频毫伏表配合,可以深入研究与矿机调谐回路有载Q值相关的许多问题,深入探索提高矿机灵敏度和选择性机理与方法。

制作过程照片:

原理:

    天线放大器:高频信号发生器和单环天线虽然能产生准确的信号场强,但是信号场强较小,一般不够矿机测试使用,为此就要在高频信号发生器与单环天线之间就要加入天线放大器, 矿石机不用天地线,仅凭磁性天线接收时,要想在单环天线中心径向0.5米处有足够矿机接收的场强,天线放大器就要有29dB以上的增益。制作要求,信号失真小,有足够的动态幅度,严格屏蔽。

天线放大器的电路:

天线放大器的制作过程:

   测试矿机框架:因为实验电路千变万化,测试矿机应按实际的实验要求制作,所以测试矿机只制作一框架,仅满足最基本的需要,这个矿机框架提供一个高Q的调谐回路(Q=830的线圈,高频瓷支架铜片可变电容,具有1:50 减速比的缓动装置)、高频绝缘性能很好的二极管接线柱、初级阻抗最高达400K的,14端阻抗可灵活选配的铁氧体匹配变压器。制作要求:为避免可变电容等金属件影响线圈Q值,同时为了磁性天线与单环天线中心等高,磁棒线圈用有机玻璃支架架高。

    这个测试平台搭建起来之后进行了多项矿机的实测,使用方便,测试较为准确,性能不错。
下面是测试矿机框架的照片:

在实际应用中的测试平台(单环天线、天线放大器和矿机框架配合使用的情况):

网友A:
日本目黑MLA-1001B(100K-30M ) AM/SW环形天线
,BNC插头阻值86欧
请见下图:

好听点叫用钱买时间,说实话是怕做不好。

网友B:
先收藏,再慢慢的消化,择机制作一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目黑MLA-1001B(100K-30M ) AM/SW环形天线
,BNC插头阻值86欧
请见下图:

单环天线内阻86欧就对了,详细原理在这里,我算出的也是86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245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收藏,再慢慢的消化,择机制作一套玩玩。

多谢您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目黑MLA-1001B(100K-30M ) AM/SW环形天线
,BNC插头阻值86欧
请见下图:

您的高频信号发生器肯定有1000Hz低频信号输出端,您又有音频毫伏表,只要再有个电阻箱就能测耳机阻抗了,把耳机接到变压器上还可以测到阻抗变换后的实际阻抗。具体测法我在本坛发过。

网友A:
【单匝线圈要串联一只无感电阻,使回路总电阻为136欧,用于我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内阻是50欧,故串入的电阻是136-50=86欧,找了两只40欧的碳质电阻串联测得是84.5欧,又串了一只1.5欧的金属膜电阻,总共是86欧了。】
这是您帖子摘录,我不明白是“136”怎么来的。昨天我拿着铭牌对照帖子中你这句话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高频信号发生器肯定有1000Hz低频信号输出端,您又有音频毫伏表,只要再有个电阻箱就能测耳机阻抗了 ...

测耳机的帖子拜读了,对照片虽然印象深刻可是对那电阻箱却是一头雾水。规格技术指标不知道哇,所以我把帖子下载了,为第二个任务做准备。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俺收藏了。待有时间好好地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匝线圈要串联一只无感电阻,使回路总电阻为136欧,用于我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内阻是50欧,故串入的 ...

136欧电阻是根据我发的照片中的场强公式计算出来的,照片是我从书上翻拍的,要指出的是我刚看见我在参赛帖原文中的这两句话有误:

“ 这个环形天线中心轴向距离d1=0.6米处的信号场强在数字上等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电压值的二十分之一,例如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是20mV,则环形天线中心轴向0.6米处的信号场强是1mV/米。轴向位置主要用于测量框式天线的收音机。”

“这个环形天线中心径向d2=0.6米处的信号场强在数字上等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电压值的十分之一,例如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是10mV,则环形天线中心径向0.6米处的信号场强是1mV/米。径向位置主要用于测量磁性天线的收音机。”

我们都知道环形天线垂直于环面时信号最强,也就是说轴向信号强,径向信号弱,所以正确的应该是:

“ 这个环形天线中心轴向距离d1=0.6米处的信号场强在数字上等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电压值的十分之一,例如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是10mV,则环形天线中心轴向0.6米处的信号场强是1mV/米。轴向位置主要用于测量框式天线的收音机。”

“这个环形天线中心径向d2=0.6米处的信号场强在数字上等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电压值的二十分之一,例如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是20mV,则环形天线中心径向0.6米处的信号场强是1mV/米。径向位置主要用于测量磁性天线的收音机。”

也就是说原文中有笔误,把十分之一和二十分之一写反了!在此纠正。

用P1点或P2点的场强公式算出的结构是一样的,以P1点的公式为例计算,见下面照片(对不起,手太抖,眼也看不太清,写得太乱,您凑合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俺收藏了。待有时间好好地搞一套。

多谢您关注!

楼主:
多谢园丁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6欧电阻是根据我发的照片中的场强公式计算出来的,照片是我从书上翻拍的,要指出的是我刚看见我在参 ...

老师的精业和敬业使我敬服。本帖中所引用的照片出自哪本书,我欲寻得购之学习。没办法只能用即时之学办法疾步追赶诸位大侠脚步,多走一步不就离您们近一点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的精业和敬业使我敬服。本帖中所引用的照片出自哪本书,我欲寻得购之学习。没办法只能用即时之学办法 ...

记得好像是《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一书中的,我不在家,到家后才能落实。这旧书在孔夫子网上书店几元一本。(用百度搜“孔夫子”立马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得好像是《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一书中的,我不在家,到家后才能落实。这旧书在孔夫子网上书店几元 ...

是这本吗?发现这里边常用仪表使用方法不少,正是我需要的。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本吗?发现这里边常用仪表使用方法不少,正是我需要的。
呵呵呵。

已落实,照片就是拍自这本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落实,照片就是拍自这本书!

我有这本书电子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本书电子版的。

这本书写的很好,收音机测试内容的篇幅也比较多,值得认真研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书写的很好,收音机测试内容的篇幅也比较多,值得认真研读!

本来想上传。可是压缩文件系统不接受,PDF文件500多页分切太费事了看着也费事。所以算了,呵呵

楼主:
感谢hhyy99版主加亮加精华!

楼主:
感谢:YJ9386、hhyy99、wnwnwn、xinlizixun0207、探索空间几位矿友加分鼓励。

网友:
lq19512003版主:
      矿石机框架关于元器件布置和具体技术参数稍微少了一些,它在测试中起什么作用?能否拨冗点拨?谢谢!

网友D:
方便留一下微信或加一下微信(sun404300),不懂的想请教你

网友E(2018-09-14):
很久没来矿坛了,李老师的研究越来高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留一下微信或加一下微信(sun404300),不懂的想请教你

我没微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没来矿坛了,李老师的研究越来高深了

真是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到哪发财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到哪发财去了?

有段时间没玩了,后来号又被盗了,最近才找回来,盗号者用我的号乱发广告,最后连以前发的正常的帖子一起被禁了打不开了。

网友:
全面测试下各谐振电压下负载情况
无检波电阻负载和检波电路负载

网友:
好文章,无私的技术传授,拜读了,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