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的一台海燕d322-1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8-08-15):
清理后,新了不少。问题是,收听中波不需要拖线,无拖线声音洪亮清晰,有拖线中波基本都是噪音一片。而听短波必须接拖线,不然收不到,白天听短波声音不清楚,就像嘴里含石头说话一样,晚上有时候清楚些。怎么维修?请老师给予指导。废话少说,上图。

楼主:
这是清理前的

楼主:
这是开机图

楼主:
老师们来看看啊

网友:
你还想要他怎么样听你这描述基本都是正常的,现在环境干扰大,收听效果本来就不会很好,别拿他跟FM广播比,不放心性能的话换换6A2 6K4,换换腊封纸卷电容,再多点把天线圈换成瓷棒,也就这样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换成磁棒是必须的

楼主:
不必换磁棒,因为中波很好

网友A:
朋友,我也有台322,但是度盘没有,想借朋友帮忙测绘下那个玻璃的尺寸。我参考网上照片测绘了CAD图,但是没有原装件无法标注准确的定位尺寸,能否帮忙标注下?我发CAD图给你。

网友:
喇叭不是原装的?

楼主:
原装喇叭,虽然不是飞乐,而是红灯牌

网友:
D322用料足,质量不容置疑

楼主:
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估计与长期不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也有台322,但是度盘没有,想借朋友帮忙测绘下那个玻璃的尺寸。我参考网上照片测绘了CAD图,但是没 ...

有机器还怕没有尺寸?只要度盘左右螺丝孔的距离等于机器上的螺丝孔距离即可。

我画的度盘图,看到左右螺丝孔位置了吧:

网友:
我现在不在学校在老家, 两边螺丝孔距离等于多少手头没有,但您可以由机器上量取。

网友B:
我有两台这个型号的配件机 有需要的站内短信联系我

楼主:
明天测量啊

网友:
这才弄了个海燕D322机底盘,所有电容已换完/波段开关已换,加了磁棒效果很好,在加调频段。搞成这副样子啦

网友C:
120元来时就垃圾,就用了底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0元来时就垃圾,就用了底盘。

改得好,也有一台烂海燕机芯没打理,加装FM是个好玩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这个型号的配件机 有需要的站内短信联系我

你说的两个机芯没有管子和变压器130运费自理。叫你发过来!你又不卖了?

楼主(2018-11-20):
nandian6好手艺,调频也是电子管高频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两个机芯没有管子和变压器130运费自理。叫你发过来!你又不卖了?

等我遇见给你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我遇见给你收一个。

谢谢

网友E(2018-12-22):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也有台322,但是度盘没有,想借朋友帮忙测绘下那个玻璃的尺寸。我参考网上照片测绘了CAD图,但是没 ...

您好,我也想找个图,能发给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也想找个图,能发给我吗??

邮箱发来,尺寸是实测的。可能有修改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箱发来,尺寸是实测的。可能有修改哟。

ye@boyeluo.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