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小数码相机安电池不开机,插电源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8-08-16):
二手市场弄了一台防水的相机,当时没有电池,试机是用5V电源试机的,没什么问题正常开机拍照。回家找到电池装上却无反应,因为有一台同样的相机对比,可以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拆下主板接电源通电检查,发现对电池的正负极竟然是负值,看来要进入电路维修了。请问各位大师,究竟是哪个部分出问题呢?迟点再拍照上图。有劳大家指点指点,在此谢过啦!

网友:
无图无真想,上几张高清图分析分析电路

网友:
是专用电池,还是标准的5号电池?是不是电压不对。

网友:
试下直接在电池接触片上用可调电源4V上电可以开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