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电笔,近年还有好货吗?

楼主(2018-08-16):
最近想入手一只多功能型的试电笔,看来看去市场都是被世达霸占着,可世达这些年质量大家有目共睹,有没有大神能推荐一些产品,让我参考选择一下!就当是谈论谈论也行,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用试电笔了,一般都是用万用表,偶尔测市电也喜欢用古老的氖泡试电笔,简单直观

现在试电笔很多功能,比如绝缘层外测相线。。你可以玩玩看

网友A:
现在很少用试电笔了,一般都是用万用表,偶尔测市电也喜欢用古老的氖泡试电笔,简单直观

网友B:
一般都是老式的氖泡电笔或者万用表。数显电笔玩过。不耐用

网友:
我用的带led显示的,不如氖泡的好用

网友:
还是氖泡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老式的氖泡电笔或者万用表。数显电笔玩过。不耐用

一直在用奥能精工AN-100,比较耐用,可以当小螺丝刀使,。就是不太防水,夏天出汗太多了会坏,但是比起其它用过的牌子来说,已经很好了,关键还不贵。氖泡和LCD显示的各有优缺点吧,数显的主要还是可以不剥皮测火线。职业电工经常弄强电,总不太可能身上带着万用表

网友C:
用氖泡的测电笔明显不如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氖泡的测电笔明显不如老的了。

材料性能都差了一个档次了,现在的这些东西真的没法买了。

网友:
我留着好几个氖管电笔。数字表的也可以习惯用。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氖泡的还在用老一些的,现在的也有,有的发光太弱,有的放段时间就不亮了。误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现在的奶泡测电笔简直就是一个渣。

也不一定,国产的如奥能、长城精工还是不错的,千万别买一些打着日本牌子旗号的玩意,又贵又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奥能长城精工的没用过,数显的我用了有七八年了,基本是一年两支。数显的功能多,使用方便还带LED指示。

我曾经自制过一个高灵敏度测电器,用的是一个土产店买的调料塑料罐,内装9V电池,转换开关,由9014组成的达林顿管,电阻,发光管和蜂鸣器等,做成了一个灵敏度可调的测电器,即可感应测电,又可测试火线与零线,几乎无误判可能,塑料罐的绝缘强度很好,抗220V峰值冲击简直小菜一碟,除了用硬铜线做的探测触头,无外露金属,后来送人了,想想怪可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版主动手能力超强,9v电池  转换开关 9014组成达林顿管  不得不服呀

谢谢您加分,其实这些都是不太复杂的电路,百度上也可搜得到。
       试电笔,还是用氖灯的和数显的各一只,数显的在户外验电比氖灯的好用,两只电笔互为补充,万一其中一只损坏,另一只还可以备用。

网友:
电笔好像是玩电的标配,旁边很多人来问过我借电笔,可是我真的没有,从不用这东西,都是用万用表。

网友:
我一般都是老式的氖泡电笔或者万用表。现在新的未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加分,其实这些都是不太复杂的电路,百度上也可搜得到。
       试电笔,还是用氖灯的和数显的各 ...

同意!我觉得配置一只氖灯,一只数显确实是挺不错的选择,双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