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夏普电视出毛病了,开机出竖的条纹

楼主(2018-08-16):
家里的电视机,前几天出现过这种现象,我开关几次,又好了,今天又出现这个现象,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
谢谢各位了。

补充,我开关机多次,每次出来的条纹位置是变化的,有时候,右边的条纹能淡一些,能看见模糊的图象。

网友:
液晶的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竖条是不太吉利的,如果是逻辑板和屏之间的连接线出了问题,业余条件是没办法的。专业修理价格高昂,如果是旧电视,就没有修理必要了。

网友A:
SHARP电视的屏分许多种,原装龟山厂的屏,一般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出在逻辑驱动板到屏这间,现在可能是有时出有时不出,如出现时间过长的话,可查一下逻辑板的退耦电容,焊点,FPC和FPC座等,如果是屏的问题,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这个业余条件是无法修复的,要找专业修屏的才能搞定。

网友:
修平也不贵,昆明42村200元左右修一台,修不好不要钱。

网友:
屏坏了,换机吧

楼主:
逻辑板检查了一下,升压出来的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真是大头了

网友:
我迂到过类型的故障,请维修的人一看说屏坏啦,也就是说机噐废啦。可凭自己的一点知识不相信屏坏啦,就折开自己折腾,最后找到主板与屏幕之间的一条排线接触不良,但没有断家里的条件也很难重焊就在排线与壳之间挤了一个东西,好啦。又看了四年啦。

楼主:
对,我今天一打售后电话,对方一听就说屏坏了

楼主:
逻辑板有两条排线接到屏幕,我按动其中一条,屏上的花纹有变化,以为是排线的问题,可是,两条排线互换,还是这样,难到是插座接触不好。
  可是尽管条纹有变化,还是不出来图象,这是怎么回事呢,难到真是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RP电视的屏分许多种,原装龟山厂的屏,一般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出在逻辑驱动板到屏这间,现在 ...

谢谢指点,我昨天按网上一个贴子的做法,测了逻辑板上各DC-DC的电压,1.5V,3.3V,12V,15V,37V电压都正常。
今天拆下板,检查一下您提到的各个部位。

楼主:
  今天按上述各位说的思路,重新检查了一下,情况是这样的:
1、拨掉主板到逻辑板的数据线,仍出现各种竖彩带,不过颜色会暗淡一些,此时按逻辑板到屏的排线,彩条没有变化。
2、拨掉逻辑板到屏的排线,屏不再有彩条,只发出淡淡的光。
  基于这种情况,请问,故障下一步如何检修呢,真不甘心是屏坏了,谢谢

网友:
时好时坏这种现象,有可能是电流大、易发热的地方脱焊造成的故障,详细检查会发现的,将其焊好故障就排除了!

楼主:
  今天检查了逻辑板有无虚焊,仔细检查没发现问题。
  电源板也拆下看了看,也没有发现问题。
  断开主板与逻辑板间的数据线,还是有竖的彩条,不过,能比较淡一些;
  断开逻辑板与屏间的排线,屏幕只有淡淡的白屏。
   请大家指点

网友:
现在的机子有问题不是一般人能修的,只有返厂

楼主:
  逻辑板上各路电压都测量了,检查没问题,不知道大芯片有没有可能坏

网友:
别费神了,感觉是边板的问题,这种情况在业余条件下维修成功几率极低,基本就是废了,建议买新电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淡淡的白屏是背光发出的,屏没有工作,所以没有蓝背景,根据原来这种情况说明要换新电视了~

  谢谢指点,不过为什么断开一边有白屏,断开另一边却没有呢?

网友:
我原来一台电视出现半边正常半边很多粗细不等的竖线,折腾几天也没有发现问题,之后找售后也没有修好,说是要换屏,最后50元买给了收废品的。所以楼主这个应该也是屏坏了,还是换电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主板与逻辑板,因为逻辑板还在工作,还有信号到屏,只是没有了电视信号,而 断开逻辑板与屏间的排线 ...

  怪我刚才没描述清楚
  逻辑板到屏,有两条排线,我分别断开,现象是这样的:
  只接左边的--》屏幕左边象图1那样有竖彩带;右边是黑的
  只接右边的--》屏幕左半边是白亮的,白屏;右边有淡的竖条,就是图1右边那样不变。

  就是分别断开左边一边和断开右边一边,为什么分别显示白屏或黑色(什么也不显示 )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帮助,我换了逻辑板,电视修复了。

网友:
佩服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听大家“修不好”,这个机子给收破烂可能还要帖收搬下楼费,这不是假的啊,我有一个侄子就出来50块,请人搬下楼扔掉。人是要有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