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二手爱德万频谱仪的使用

楼主(2018-08-16):
  X宝上二手Advantest  R4131D ,售价2600元.资料说这种型号的频谱仪是带跟踪源的,可以作扫频仪用.在此请教用过该仪器的老师:

1),这种二手仪器能不能用,是否到手不久即会坏掉,变成垃圾?(请不要说干吗不买一手的---呵呵,那可是几W的呢!)

2),坏掉的话,自己是否可以修理?里面是集成电路的吗?可以有替换配件吗?(我买过一个二手的示波器,坏了N次,幸亏有电路图,有配件,修了N次,还用着!)

对于这种旧仪器,只有使用过的师傅知道情况,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有Advantest  R4131D频谱分析仪 服务手册 电路图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据说这种频谱仪是磁偏转,CRT显示的,像老式电视机那样的显示系统:有高压包等等,坏了是非常难修的.因此没有人敢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Advantest  R4131D频谱分析仪 服务手册 电路图

这位老师,我很感兴趣,能分享下吗?

网友:
Advantest  R4131D 属于较早的系统架构,如果要选二手的频谱建议是R3261X这个系列.
二手频谱多半会有些小毛病,挑选时要选能做完全部系统校准的,能通过校准的仪器测量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不能通过校准的仪器多半是内部中周老化,需要重新调整,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建议购买.
日本的仪器坏掉基本没法维修,因为大量的专用IC.后备电池漏液也是一大通病,仪器买回来尽快更换后备电池.
Advantest  的频谱电源上的电解也是一大通病,尽量全部更换.
CRT显示很少有坏,不要用国人的思想去想小日本,但是屏幕老化烧灼多少都会有点,看使用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老师,我很感兴趣,能分享下吗?

Advantest  R4131D频谱分析仪 服务手册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vantest  R4131D频谱分析仪 服务手册 电路图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买日本的二手仪器的确要仔细考虑一番.

网友(2019-07-02):
没有玩过频谱仪。这几天在咸鱼上,看了想搞一个玩玩。频谱仪,爱德万R4131.好的要1100元。爱德万R3260坏的要1000,功能多就是坏的!安立MS2661坏的900元上面显示好多人要,我不知道那个好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C:
频谱仪,也玩买个网络分析仪,可是网络分析仪价格太高了!对了41所的网络分析仪好不好?

网友:
R4131电路图有的。咸鱼好的1300元。坏的700元,电源部分容易坏,这机器老了日本90年的!干嘛不搞个HP.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谱仪,也玩买个网络分析仪,可是网络分析仪价格太高了!对了41所的网络分析仪好不好?

使用没有问题的。如果想便宜方便,也可以买KC901系列

网友(2020-07-14):
我终于有了频谱仪了,R4131   可以到3.76G了,平时用他听听收音机,3.5G还有航空人对讲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