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拨盘经常发涩,怎么调?谢谢

楼主(2018-08-16):
我有两个数字的万用表,发现都是拨盘发涩,就是选择量程的大圆盘拧动困难,有时候只能逆时针转,以前论坛看到过,貌似里面有钢珠子。

请教下,拆下重新调整麻烦不?会不会拆坏了?

谢谢。

网友:
拆开,加点润滑脂

网友A:
拆开给钢珠加点油就行.不要加多,切记档位拨片的位置

网友:
我也是在钢珠部位涂了点润滑脂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给钢珠加点油就行.不要加多,切记档位拨片的位置

喷点孩子玩魔方用的油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点孩子玩魔方用的油可以不?

只要是润滑油就没问题,记得不要涂在档位面上

网友(2018-10-14):
先清理 后上油

网友:
说的有道理,hd

网友:
眼药膏的结构与粘度都合适。

网友:
医用凡士林

网友:
不能只给钢珠加油,要在拨盘加一圈,没有VCD齿轮的那种润滑脂,医用凡士林挺好

网友:
宝上买点润滑硅脂,润滑硅脂不会使塑料件老化。

网友:
拨盘加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