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带保护板的聚合物锂电池充电,最大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8-16):
我想用5V给带保护板的聚合物锂电池充电,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不行,有便宜好用的4056,不值当冒险

网友A:
5V电压,电流多少,500ma的电源可以这么做。

网友:
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B:
有保护板,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压,电流多少,500ma的电源可以这么做。

就5V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保护板,不要紧。

保护板一般能加多大电压呢?

网友:
买一个充电宝的电路板用不了很多钱!注意安全啊!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4056真的狠便宜的。

网友C:
这样不安全,送你一个简单的锂电池充电电路,这是我根据实物画的,自己制作很容易,发帖在数码之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00332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一般能加多大电压呢?

充电器带限流功能的话,电压可以到6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安全,送你一个简单的锂电池充电电路,这是我根据实物画的,自己制作很容易,发帖在数码之家:http:/ ...

如果做一个8.4伏锂电池充电器需要改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一个8.4伏锂电池充电器需要改动哪里?

8.4V是2节锂电池串联,可能要考虑电压平衡,这个电路肯定不合适,我也没有制作过,你可以在网上搜索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那几个说有保护板不要紧的人,你们知道保护板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吗?保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多少实测过没? ...

保护板的主要功能就是检测过流过压,但它不能代替充电板是不能恒流过压点也比较高,在低电流充电时可以低成本代用,当然最好是使用专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做“在低电流充电时可以低成本代用” ?过电压充电对锂离子电池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按你的逻辑, ...

你有个榆木脑袋,认死理不懂灵活贯通

1,我上面说最好是使用专业充电芯片,在某些身边没有临时救急充电电流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
2,在当今锂电池又不是什么精贵的东西,谁家没有几十颗,就算每次充到4.3V也能循环几十上百次,不要以为过充一点就坏了,没你想的这么脆弱。
3,作为一个DIY玩家,我用锂电池历史有十来年了,家里现存各类锂电池2000颗左右,我无论电车还是太阳能储能我都不用保护板,因为我自信很了解锂电池脾气。

从你说话的口气听的出你是一个初级玩家,很遵循厂家的宣称,其实宣称以外的锂电池一些潜在性能你还不会利用。

楼主:
我是想给一些小容量100mA左右(一块钱左右)的锂电池充电,如果再加充电板平均成本急剧升高。所以我考虑为了低成本而不加充电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给一些小容量100mA左右(一块钱左右)的锂电池充电,如果再加充电板平均成本急剧升高。所以我考虑为 ...

5V1A的电源给你100ma的电池充电不可以,你可以在保护板加个电阻,使充电流控制在50ma以下就可以

另外买个4056充电板也不贵,1快多还包邮,不过也要你自己改充电流,成品是800ma的

网友:
有保护板且保护板不坏的话,直接用5v冲没有问题,充电电流看保护板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一般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用1A充电完全可以,充满会自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给一些小容量100mA左右(一块钱左右)的锂电池充电,如果再加充电板平均成本急剧升高。所以我考虑为 ...

为安全起见我还是建议你用充电板。成本其实增加不了多少。比如你有10块电池,充电板是2块钱,那么每块电池的成本才增2角。但最要紧的是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锂电池有没有保护板,都需要专用的充电管理芯片(比如最简单的4056)来控制充电电流、充电电压,以保证 ...

我支持你的意见!用充电板除了可保护电池的性能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安全!安全!安全!

网友:
4.2伏充满电吧

网友:
串个几欧电阻应该可以。但充电可能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