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一只蚊 ”检阅

楼主(2018-08-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大大滴有

网友:
今天拆开看看,主体居然是铅酸蓄电池单体,要想完美拆解是很难的,只能锤子美工刀侍候。

网友:
我原来想得太简单了,本以为拧几个螺丝把盖板取下,换里面的电池单体就行,没想到拿到手居然是一个整体,加个端子盖板而已。暴力拆解换好电芯只能又胶粘回去。

网友A:
费了老大劲才把中间的三个隔板铲干净,工程塑料就是强硬,内尺寸是28X48X172mm,要放下三组磷酸铁锂带一块保护板,接下来就是找合适的电池了,手上现存的的电池都不合适。用五号电池组吗,好像费用高了点,个体离散性也不好把握,还是找软包装的吧。

网友:
思前想后,还是用三元18650改装了,三串两组各自平衡保护板再并联,电压最高12.6V,原机电路充不了电了,另外想办法充电吧。

网友:
还是18650技术比较成熟,软包的锂聚容易发胀报废,磷酸的容量小没优势放弃了。26650又放不下三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费了老大劲才把中间的三个隔板铲干净,工程塑料就是强硬,内尺寸是28X48X172mm,要放下三组磷酸铁锂带一块 ...

拆的真彻底,等杀青的时候欣赏高手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电池不是8V吗?18650俩串联充满8.4V不是刚好?这样可以2串3并了,12V用到8V的地方安全吗?

根德3400外接直流电是10到16V的,和电池口是并行的,12V没超标。原电标称是8V充满是10V,两节锂电串联标称是7.2V充满是8.4V,老是介意电压不够高,感觉电压越高接收灵敏度越高,昨晚用了一晚,还不错,在楼顶短波各波段唏哩哗啦全是台,就是按压电量显示按键时表头打到底,有时间再做一组两串的对比一下看看接收性能有没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的真彻底,等杀青的时候欣赏高手的作品

谢谢,已经杀青,外观和原来一模一样,所以没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你拆的电池,是4格,也就是8V,外接用电口和电池并联,而机器要求的电压是10V—16V,如果你用 ...

机器自带转换开关,插上交流插头或直流插头时电池自动断开,不是一般意义的并联,只是关机状态下机器整流电源自动给电池充电,电压9.8V,有防逆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了,你原来的电池是8V,肯定能正常工作,否则也不会这么设计,现在电池修复,电压却是12V,就算能 ...

谢谢,我观察一下,听两小时后级散热片比交流状态下温度还低(交流供电整流滤波后有15.8V),灯泡稳压简直冰冷(电池状态灯泡不亮)根德3400没什么实质性的稳压器电路,直供的,只有交流状态下的充电稳压和指示灯稳压。没问题的,不然不会设计成最高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