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决个问题经典FM发射电路如何改进!!!

楼主(2018-08-16):
图纸如图:

网友:
这是我做的发射机30瓦!电源就是一个普通的12v5A的开关电源,自制滤波板希望对您有帮助,我的用收音机带上耳机听不到一点点噪音和交流音。有的只是电路固有的一点点沙沙声是在没有调制音乐时!这机器是2005年时候做的了。现在一直没用!当时只是练手我用的就是大水塘的18000UF电容两只和两只4700UF红宝石的电解!再给您一个电路作参考!

楼主:
问题来了,这个图不能用稳压电源,无论怎么改进电源,都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带来烦人的交流声,而且声音比较大,请教各位高人,如何克服这一缺点呢?用电池则没有那个交流声。希望高人能给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这个图不能用稳压电源,无论怎么改进电源,都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带来烦人的交流声,而且声音 ...

首先要查清楚交流声是音频信号输入端过来的,还是交流电源过来,可以用电池代替电源,如果还有交流声就是音频信号输入端过来的,而且看2N2222静态点设置的参数此发射功率比较大,是否是你交流电源功率不够形成的交流声,可以把电路图中10uF退偶电容换大点,比如用220uF试试有所改善,没有改善就是你用的电源功率不够,这样发射电路用电力起码要12V1A以上功率供给电源,这也只是用变压器线性电源考虑到的,如果是12V开关电源就不好滤出交流声了,那是怎么弄滤波也弄不好的。

楼主:
我用12v5A电源稳压后有交流声,电池没有交流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查清楚交流声是音频信号输入端过来的,还是交流电源过来,可以用电池代替电源,如果还有交流声就是 ...

线性稳压电源怎么改进都有,也试着加屏蔽盒了,还是带有交流声,工作电流10mA。应该不存在电源功率不足问题。

网友:
加7812然后7812输入输出各加一只高频瓷片电容并在正负极上然后在各并一只最小4700UF25v电解电容。我一般用10000UF的并两个。没有的就4700的也可以就是效果肯定没有10000的安静。您这个就是电源滤波不干净造成的这种直接振荡发射的电路就这样对电源挺敏感的,不像是发射机后续的功率放大器供电电源即使是滤波电容小了点接收端也不会有交流音,最容易受污染的就是前级振荡部分!

网友:
取消WD1,稳压管自身就是一个噪声源。
在C9、C10连接线之间,加入一只低频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这个图不能用稳压电源,无论怎么改进电源,都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带来烦人的交流声,而且声音 ...

看起来这个电路功率没多大,还是电容三点震荡的!哈哈好简单呀!现在无线话筒的都用锁相环频率合成的了音质也好听频率及其稳定怎么不玩呀?这工作不是很稳定爱跑频,难不成楼主为了怀旧哈哈哈!做好的电源给它供电实在是高射炮打蚊子呀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这个电路功率没多大,还是电容三点震荡的!哈哈好简单呀!现在无线话筒的都用锁相环频率合成的了音 ...

不能碰,手近一点就跑频,晶振或pll的没这个顾虑

网友:
最好还是用QN8027之类的集成电路来做,稳定发射不跑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碰,手近一点就跑频,晶振或pll的没这个顾虑

是呀!电容三点式,电感式震荡都这样!包括晶体式振荡也有点人体感应的跑频。但比前两者要好很多至少不会受温度变化而频飘!跑频前两者你会发现随着季节温度的较大变化它的频率也会发生漂移电感振荡最明显!所以为什么现在带连温度补偿晶体的振荡器都没有人用了呢就是因为频率不稳十分烦人!现在都采用锁相环频率合成频率又精准稳定还可以频率反正连续可调!

网友:
这个电路本身频率就不稳,跑频严重,极易收到交流干扰,但它的好处是易起振,输出幅度较大。
这个电路没有啥改进必要,可以改用西勒振荡器来做振荡级,然后在后面加放大级,频率会稳定得多。

网友A:
楼主搞几套容量大的2个18650组成8.4V电池组,比改电源滤波容易多,没电换一组就行,换下来电池组用对讲机锂电池充电座充非常方便。重新加滤波增加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几套容量大的2个18650组成8.4V电池组,比改电源滤波容易多,没电换一组就行,换下来电池组用对讲机锂 ...

我就打算怀怀旧,解决下一直困扰我的用稳压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