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自制磁环

楼主(2018-08-16):
绕偏转线圈,没磁环,能不能将磁棒磨成粉,混上环氧树脂,浇注在模子做成磁环?

网友:
成品磁制品不可逆,你要自制磁环可买磁粉,问题是你有高温烧结炉吗?

网友:
4寸的示波器,5寸的黑白电视机,9寸电视机,12寸电视机,14寸电视机,里都有偏转线圈,去淘呀,自己怎么生产磁环?

网友:
这东西老马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磁制品不可逆,你要自制磁环可买磁粉,问题是你有高温烧结炉吗?

天然气灶?热风枪?焊枪?

网友:
天然气灶?OK
热风枪?NO
焊枪?NO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然气灶?热风枪?焊枪?

前二个温度不行,焊枪估计凑合但没法保温也不行。

网友B:
磁心烧结需要1000度以上的温度,而且要控制温度曲线,否则再好的磁粉也是白搭,所以楼主就断了这念想吧

网友:
呼呼,异想天开吧,自己做磁环,温度,模具,说不定还得要点压力

网友C:
可以这样做的。记得60年代的《中学生》杂志还是《少年科学》介绍过此方法做来复式收音机的磁环代用品。不过根据磁性材料的特点,磁棒的粉末必须研磨得非常细,混合得非常均匀,和环氧树脂的比例也要适当,总的说来,必须保证磁炉畅通,磁阻小。
你可以想象一下,类似于硅钢片的变压器铁芯,如果片子之间间隙比较大,或者说间隙的厚度大于片子的厚度,那导磁的效果如何?所以,必须保证磁粉的微粒之间没有被环氧树脂(环氧树脂不导磁相当于空气隙)隔离得太开才好。有空可以试一试,蛮有意思的。先给你个方向:同样效果的磁环,自制的体积肯定要大最少一倍以上。或者说自制的导磁率肯定低于成品。
我们这一辈小时候,物质非常匮乏,经常用代用品,不也玩得美滋滋的,还锻炼了动手能力。
你的肯动脑筋的精神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做的。记得60年代的《中学生》杂志还是《少年科学》介绍过此方法做来复式收音机的磁环代用品。不过 ...

谢谢夸奖!

网友:
当年玩高压,没有地方买磁芯,算是自制过磁芯。
不过那是用中波磁棒和骨架,截取合适长度,然后粘合成四方形。接合处边角的缝隙再用压得极碎的磁棒粉末填塞,然后再滴上502。当时收绕的高压包,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成功拉出一厘米的电弧时,好开心。

网友:
可以自制,但磁粉磨制相当困难,因为硬度比较高。如果这类比较小的碎磁块数量足够,可以用10楼的办法做成磁环。要注意的是,导磁率是比较低的,达到足够的电感需要改变绕制参数。

网友:
温度不够,可能还存在氧化的问题。

网友:
15年前,为了做巴伦,砸了好多收音机短波磁棒,过筛后用502粘结成磁环,可用。

网友D:
磁粉有现成的,tb有售,做偏转尽量用导磁率高的,加稀释的环氧树脂拌匀,加压力挤出余胶定型凝固即可。烧结只是磁芯的一种形式而已,只要密度一样,在不考虑高温机械强度时,粘结磁芯与烧结无异
如果还是为示波管做偏转线圈的话建议放弃,示波管是为静电偏转设计,偏转板之前的电子速度很低,以此来保证偏转因数,偏转板之后的电子飞行速度较高,借以提高屏幕亮度,故而示波管的聚焦易受磁场干扰,加磁屏蔽才更稳妥,磁偏转一是本身就会破坏聚焦,二是不能再加屏蔽罩,最好不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心烧结需要1000度以上的温度,而且要控制温度曲线,否则再好的磁粉也是白搭,所以楼主就断了这念想吧

铸件化验室的马沸炉可以到这个温度,而且有温度曲线控制,可是要在化验室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磁粉有现成的,tb有售,做偏转尽量用导磁率高的,加稀释的环氧树脂拌匀,加压力挤出余胶定型凝固即可。烧结 ...

粘出来不成磁粉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粘出来不成磁粉芯了?

成品磁环本来就是磁粉烧结的,在物理特性上,磁畴大小仍然和未烧结前是一样的。

网友:
万能的上陶个二手拆机成品很容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成品磁环本来就是磁粉烧结的,在物理特性上,磁畴大小仍然和未烧结前是一样的。

磁粉之间的间隙不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磁粉之间的间隙不会增加?

看您的搅拌水平。

网友:
那些说用点树脂自己也能做磁环的我是持怀疑的,你那只叫能用凑合而已,绝对不能跟商品磁媲美,商品磁经过高温烧结能除掉有机物残留组织结构很稳定不受温度影响,而你用有机树脂粘结的会随线圈电流大小温度波动,树脂膨胀系数不断变化,导磁性能这么不稳定能用吗?

不过收音机这种处于极弱电流环境的估计能用。

网友(2018-09-22):
这个自己制作难度大吗?

网友:
不够工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