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维修求助

楼主(2018-08-16):
手上有几只这样的SONY 4Ω喇叭,内部断线了,求助各位坛友,该如何下手维修。

网友:
如果不是大电流烧毁音圈,往往是接头部分问题(画圈部分)。

楼主:
好的,谢谢您给的思路,晚上试一下

网友A:
甚至还有后面柔性引线霉断的都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甚至还有后面柔性引线霉断的都遇见过。

成色看起来很新,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您说的现象。

网友:
我以前都是先看看后面引线如果没问题(这个很容易检测),把前面引线半中间刮去一些测量就知道线圈有没有断了。

网友:
确定线圈还是引线断。

网友:
别把纸盆弄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