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节18650电池,充电电压12v,没有保护板,安全不?

楼主(2018-08-16):
3节18650电池,串接,12v稳压电源1A电流充电,安全不?18650电池能达到4.2V,实际到4v,应该安全

网友:
三节锂电串联电压最高4.2*3=12.6V,不超这个值一般是安全的,只有锂电亏电压值是3.7*3=11.1时充电电流会比较大,锂电池寿命是个问题,除非设置电流自动调整或恒流。设置均衡充电太麻烦,也考虑的太多了,很多厂家12V锂电设备就是三节串联的,也没保护板的。至于电池同批同容量性能一般差距更不会太大,除非不合格产品或自己随便找的旧货。

网友:
不能确定安全不安全,因为串联时电池的内阻不一样的话,加在每节电池的电压也会有高有低,高的可能超过安全电压。如果你这三节电池可以分开,还是单节用4.2V充电器一节一节去充。如果不能分开,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为好。

网友:
12V的电压应该充不满

网友:
买个板子多好呀,这样充电对电池很不好的

网友:
总的压差应该2伏以上才能充得进吧,随便哪个充电宝上拆一个,一节一充,我就是这样干的。不要串起来充,单节充,串起来用。

网友A:
不一定安全。如果3只电池之间初始电压不一致,就有问题了。容量内阻不一致,也会有问题。

网友:
二次电池充电不足和过充对电池都有损伤。锂离子电池充电过程要求在没有达到4.2V时为恒流(按照0.5~1C的电流)充电,达到4.2V后为恒压充电(4.2V±50mv)。记住电池充满电压不要超过4.2V,放电电压不要低于3.7V,可以保证电池正常的使用寿命。有一本“智能快速充电器设计与制作”有相关介绍。你若需要,可以告诉邮箱地址,我发给你。

网友:
没有专门的充电器,靠稳压电源充电的话,不要使用0.2C以上的电流,对18650来说大概是300MA.

楼主:
多谢。单节充,多节串用,如何实现?两节的我用波段开关可以实现,三节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不安全,电压不均衡,部分电池可能会超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单节充,多节串用,如何实现?两节的我用波段开关可以实现,三节的就不好办了

好办,用波段开关一个一个转换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安全。如果3只电池之间初始电压不一致,就有问题了。容量内阻不一致,也会有问题。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做个电池盒,三节串联的。用的时候把电池安上。没电了拿下来单节充电。

网友:
除非3个电池的内阻及电压都相同才勉强可靠,否则不安全;
你可以把3节并联后用4.2v冲,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