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8-08-17):
(菜鸟)我有个疑问,三极管3AD6和3AD50能通用吗?谢谢

网友:
参数基本一样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代替的,参数基本相同

网友:
电流放大倍数和集电极最大容许电流差不多就能换的吧

网友:
3AD50是3AD6的升级版,七十年代后期就不再生产3AD6了。

网友:
3AD50是3AD6的改进型,3AD6外壳呈馒头形,3AD50呈平顶,由于制造工艺的改进,3AD50的饱和压降更小,一致性亦大幅提高,其它指标相近。3AD50的大量使用,是在用于14吋黑白电视机的场输出

网友:
AD6的 Icm是2A,AD50的 Icm是3A。其它参数相近。

网友:
功率不相上下 可以的!

楼主:
直言说,我收了一台海燕木壳收录两用机,到手试听音质不好失真。音量越大越失真。看了看是一个3AD6另一个管子是3AD50。大师们这个是造成失真的原因吗?

网友:
音质失真的原因很多,但是,两种性能参数基本相同的良好大功率三极管是不会造成音质严重失真的。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音量电位器端点输入信号,看看正常情况下的波形是否良好——判断故障大致部位。
如果波形正常,故障在后级电路,即前置至功放电路。常见故障为微调电位器氧化变质,需更换新品。

楼主:
有点抽象,收音和卡座都一样失真,我估计是后级功放的漆事,现在手下没有示波器测量。至于微调电位器那就不好找到是那个了。看来需要找专业性人员了吧?

网友:
3AD50是后期规范化型号。当时还规定3AX81变3AX53,3AX31变3AX51,3AX61.62.63变3AX55,3AG1变3AG53.54。不过小厂产品仍然使用旧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