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6p1+一只6n2需要多大的电源牛?

楼主(2018-08-17):
请问各位老师,几年前买的谵耳老师的6p1套牛,一直用的不错,只是发热比较厉害,特别是夏天,听的时间长了,电源牛不敢手摸,输出牛也很热,很担心,不知6p1单端功放最合适的电源牛和输出牛应该是多大?谵耳老师的套牛是否合适?我最近把输出牛换成乐潘的小牛,声音也很好,温度只是温热,谵耳老师的输出牛还有个缺点就是固定不牢固,不接音箱牛也唱歌,应该是牛片不牢固。

网友:
60W到70W吧

网友:
1、实际现在做出余量的变压器还是发热,第一损耗是存在的所以必然发热,第二计算是按照220V的初级电压进行基础计算,但是实际电网的电压往往会高于这个数值,所以热量也会大大增加。
2、我建议楼主先测量一下电网电压是多少,再按照此电压进行变压器的重新绕制,同时加大一些余量(至少30%),灯丝绕组要注意灯丝冷状态电阻低电流很大,开机后15-30秒才能满足手册标注的电流,所以灯丝绕组的余量我觉得适当调整大一些尽量的去分左右声道供电或者前后级供电。
3、我曾经用过220V:220V的50W隔离变压器做供电,灯丝用220V:6V的20W变压器提供,6N2推6P1,两只变压器开机半小时左右手摸着大概其有50度以上,可以摸几秒。实测电网电压基本在238-239V左右,后来用调压器调整到220V后再接功放,温度的确有所下降,可以长时间摸一会儿。

网友A:
电子管音频放大器是严禁空载的,在不接音箱输出变压器空载的情况下,峰值电压会很高,极易击穿输出变压器,这一点万万注意。同城的朋友好,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
单端机的乙电电源需求可以直接用各个管子的设计电流之和,乘以电压,再乘以一个安全系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变压器尽量把初级设计成230V电压。对延长电子管寿命有好处。

网友:
电源变压器如果留有余量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
55W就可以了,我是D322拆机变压器,开一天也不热,一个6Z4,2只6P1和一只6N2,标准收音机接发,实测高压电流94毫安

网友:
我刚回贴了,回头看看不见了

网友:
6N2+6P1常规接法和三极管接法的整机功耗见下图

常规接法

三极管接法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两种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我是参考这个电路的,220欧处串联电流表,实际应用220欧拿掉改成电感,找5W变压器初级串联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合适。。。。。。。。。。。。。。。。

这个牛,120VA的没有任何问题。我曾经用红灯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45VA,电子管是6P1X2,6N2。电源没有用电子管整流。用晶体管整流。变压器在室温25度,工作4小时后,用测温枪测变压器铁芯温度是45℃,线圈外皮温度为40℃。市电电压为229伏。阳极电流是40-45毫安。三极管jie法。一般70-80VA的变压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音频放大器是严禁空载的,在不接音箱输出变压器空载的情况下,峰值电压会很高,极易击穿输出变压器, ...

这个要看电路结构,如果有电压负反馈的定压输出,短时间空载是没啥问题的,如果是没有电压负反馈的定阻输出,则不允许空载。

网友:
高压部分80ma就够了,灯丝余量大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合适。。。。。。。。。。。。。。。。

嗯,这个舒服,要有个5v组,初级0-220v-230v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合适。。。。。。。。。。。。。。。。

这个不是合适,是资源浪费了。120W的R牛,半功率使用,余量太大了。

网友:
如果仅仅只是1个6N2,2个6P1那么理论上30W的功率就够啦。如果花哨点加个指示灯和6E2什么的那么35W应该也是可以的,上图,呵呵

纸上谈兵呵呵

纸上谈兵呵呵

网友:
    如果能响的话,用一个50W的电子管收音机的变压器就可以了,俺用一个输入220V,输出240X2,电流是75mA的收音机变压器,做了一台6N1推6P1X2的双声道小功放鸡鸡,开几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用中等音量听。输出变压器是没有温度,如果有的话应该是电子管辐射的。...如果输出变压器有温度,这个变压器应该有问题了。
   一般情况下,要把6P1做的声音好听,输出变压器是主要的,但是电源变压器也要80W左右才行,其次级的电流要达到:110mA才能满足两只6P1 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