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能不能启动汽车?

楼主(2018-08-17):
汽车的启动电流一般都是200A以上,如果买3.2V电压的磷酸铁锂电池,4个一串,我查到的磷酸铁锂放电电流是1C,瞬间可达3C,那至少应该也得买100AH以上的电池,成本不低,并且还不确定这个瞬间3C放电是否对电池有损害,1C放电要想够用,得至少买200AH以上的电池,那成本太高了。

网友:
最起码使用高放电倍率的电池,普通电池也就是1C,如果是动力电池,或者航模电池放电倍率能到30C,更高的到50C。这样看虽然容量小,但放电电流到了,就OK了。

网友:
不是越高级电池就越好,如果是核电池更不可能用于启动汽车了。

网友:
不是有坛友这么搞过,个人认为没必要折腾,又要考虑保护板、又要考虑机舱温度啥的。

不过我因为之前的电瓶老化,做了个4串铁锂的应急启动电源。

不过用了2、3次就嫌烦了,换了新电瓶。。。

网友:
做应急启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动力铁锂电池,前几天在论坛收了奔驰铁锂,78ah的,放电电流标称近600安

网友:
买动力电池,小容量的就行,但内阻一定要低,大概3-5a容量就够了

网友(2018-10-26):
大家好,我来了

网友:
现在启动机有两种,我们这里叫踩滚,有两种一种老式的是低速的,还有一种是高速的经过了变速启动,老式低速的肯定不行,高速减速的可能还可以。

网友:
增加启动能力,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超级电容。。。

网友:
把铅酸电池换成磷酸铁锂没有必要,经济上不说,放置位置就成问题,发动机箱内温度很高,磷酸铁锂怕高温的。再有就是安全性,铅酸比它好的多。

网友:
改铁锂电池不是很划算,保护、温度和均衡充电问题都不好解决

网友(2019-05-26):
我改了一年多用着超级爽

网友:
还是铅酸吧,便宜皮实耐用安全

网友:
启动电流够大就可以启动车辆,锂电的话应急挺好用的,换电池的话感觉不合适。

网友(2019-07-03):
我车电瓶4年了,去年冬天-20°C,隔夜打不着了。正好手里有一个100AH13.6V的铁锂,随时放车上用于救急。非常好用。

网友:
你说的这个普通电池不行,如果是动力电池,或者航模电池放电倍率能到30C,更高的到50C。这样的电池可以的,

网友:
做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
指望直接用备用电池启动成本和技术要求太高,不如退而求其次,就用容量型锂电,在铅酸电瓶启动不了发动机时并连上给铅酸补电,补充一会儿后一起启动发动机。如果铅酸一点都不能用了,还是尽快换了吧。

网友(2019-09-06):
用动力电池,电流够大就行。

网友(2020-06-14):
  现在用这种,就是一个充电宝大小,瞬间电流可以达到几百A,启动汽车完全没问题,据说2.0排量的车,可以启动20次。  平时给手机充电。大小、功能,价格都很均衡。

网友:
我的就是自己改装的铁锂电池,7C放电,40ah,铁锂不怕高温,不带保护,带均衡,用起来超爽。

网友(2020-10-26):
磷酸铁锂启动有A123,还有个32113的A123动力很猛

网友:
铅酸耐高温,个然不建议车上装锂电池,容易爆

网友:
为什么行车记录仪电池那么小,不是不舍得装,高温下易爆,记录仪就在你头上方

网友:
这是我研究出来的原因,汽车高温,不要有锂电池在车内

网友(2020-12-31):
自己做,连接线从哪里买?

网友(2021-12-30):
磷酸铁锂是非常安全的 。看看许多汽车都是使用的磷酸铁锂启动电池 !

网友:
钛酸锂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上次有人用磷酸锂大单体组成启动电池,感觉效果也挺不错的。。

网友:
我也想过为什么不能用低阻的三元锂呢没算过要并联多少组

网友:
200A是普通轿车启动瞬间电流,你说的那75A、45A应该是电池容量,75Ah、45Ah,搞清楚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是要启动油车还是电车?
200A启动电流是什么车?油车即便是卡车75A也够了,民用小车45A足以。

200A是普通轿车启动时的电流,你那75A、45A应该是电池容量,75Ah、45Ah,搞清楚再说。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做应急启动可以用

网友(2022-03-06):
航模电池就可以,线要粗

网友(2022-06-29):
铁锂电池5C放电的很普遍

网友:
别折腾了,好用和稳定就弄个电车的铅酸电池

网友:
一百多年了,铅酸蓄电池仍是汽车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