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收音机的灵敏度、选择性、频宽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8-08-17):
        请教各位老师讲解灵敏度与频宽之间的关系。
       手中有两台春雷(3T9和605-3),灵敏度非常高,能收到非常多的台,(整个频段拥挤,弱台可听性不强)选择性也好,没有串台现象,杂波也严重,声音不干净,总感觉频宽不够(音质不理想,调谐在台中心时声音发闷,中心两边声音明亮但杂音明显)。另一台711我加装了磁棒,虽然收台不多但无台处静悄悄非常干净,可听性强
         请教各位老师讲解灵敏度与频宽之间的关系。(711加装天线时发现线圈稍多时,线圈处于磁棒边缘时声音圆润但灵敏度低。)灵敏度与频宽与线圈多少的关系。

网友A:
需要用中频扫频仪,调整好中频频带曲线,音质就会好

网友B:
灵敏度与高频增益有关,频带宽度与选频回路曲线有关。
灵敏度与频宽之间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仅是间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中频扫频仪,调整好中频频带曲线,音质就会好

老师您好,灵敏度高了是不是杂波也严重了?无台处杂波干扰严重,弱台也多,调谐时让人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与高频增益有关,频带宽度与选频回路曲线有关。
灵敏度与频宽之间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仅是间接影响 ...

能麻烦您细致讲解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中频扫频仪,调整好中频频带曲线,音质就会好

中周都是出厂时调校好的,有蜡封没有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灵敏度高了是不是杂波也严重了?无台处杂波干扰严重,弱台也多,调谐时让人烦躁。

老师不敢当

是的,灵敏度高了,噪音也会大,所以有的收音机就设有远近开关,控制灵敏度以防强信号堵塞和可以“不去听弱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周都是出厂时调校好的,有蜡封没有动。

老收音机,时间长了,中频一定不会在状态。如果条件允许,必须调好中频。

而且根据你描述的状况,很有可能就是中频没有调好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收音机,时间长了,中频一定不会在状态。如果条件允许,必须调好中频。

而且根据你描述的状况,很有 ...

远近开关有,我没注意选择比较。

网友:
这个还是阅读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书籍从中找答案,创造一些条件自己去实验也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
灵敏度分为相对灵敏度和绝对灵敏度,绝对灵敏度是线路决定的,多用电子管,晶体管,高频中频放大级数多就高,但是调幅收音机有信噪比关系信号强杂音低才能说是听着舒服,如果远程接收杂音也很大,那仅仅只能是证明收音机收的远,没有参考价值,提高绝对灵敏度容易,增加一级中频放大器就能很好改善,但是相对灵敏度,需要提高电路内信噪比,改善通频带曲线,让中放和输入选频电路满足选择性好通带较宽的目标。还要采用磁性天线,屏蔽等手段解决干扰进入收音机的问题。至于音质,调幅机也就那样,最好有扫频仪调整调整。用比较好的零件,少用元件做出高灵敏度和比较好的音质是水平。

网友:
灵敏度要适中,高了杂音,低了远地台收不到,选择性越高越好,频带7千赫左右,我国中频间隔9千赫,频带太窄影响音质,太宽了串台。

网友:
对于模拟系统,就一般意义上来说,灵敏度与频带宽度的关系如下:

1)信号功率达到噪声功率的四倍(或者信号幅度达到噪声幅度的二倍),称为极限灵敏度;
2)接收频带的噪声幅度,与频带宽度变化比例的二次方根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