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19耳放准备中,求助一些问题

楼主(2018-08-17):
正在准备6C19的耳放制作,使用的是如下的电路图,目前备料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太清楚,希望各位指点帮助:

变压器使用的是155V 0.3A + 6.3V 5A,不知道是否足够?

图中25W 1K电阻,目前手头没有25W的了,20W是否足够?

网友:
1)变压器正好够用。20)10W就够用。20W是否足够。

网友A:
滤波电解耐压有点低了。

网友B:
滤波用3个1000UF的电容?那不知道你的管子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这种耳放真是发烧友才能玩的,机发热又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用3个1000UF的电容?那不知道你的管子能用多长时间

这个是石整流多级CRC,具体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解耐压有点低了。

实际买了250V的问题不大

网友:
1、用欧姆定律算一下,阴极电压的平方除以阴极电阻的阻值就是该电阻消耗的实际功率,加上余量:乘以1.5-2倍绝对安全。
2、用欧姆定律算一下,阴极电压除以阴极电阻,得出阴极电流,把各个阴极电流根据不同的阳极电压相乘算每一只管消耗的功率;把每只管子消耗的电流加在一起就是乙电的总电流,可以顺便再把降压电阻或限流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也算出来(也就知道降压电阻或限流电阻的功率应选择多大);把每只管子灯丝消耗功率也算一下,最后把这些有功功率加一起就是变压器的功率,当然把甲电和乙电的功率各乘以130%,这样的余量才更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石整流多级CRC,具体我也不太懂

二房还是改成稳压好,你这个电路3个1000UF的电容滤波,管子很快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房还是改成稳压好,你这个电路3个1000UF的电容滤波,管子很快就挂了

加个高压延时吧

网友C:
3个1000微法滤波想要的结果应该是减少噪声,但是如此大的电容对整流管的寿命是很大的影响,其次开机的浪涌电流也会很大,可以将灯丝电位垫高的方法去解决噪声干扰,一味的用大容量电容滤波未必有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1000微法滤波想要的结果应该是减少噪声,但是如此大的电容对整流管的寿命是很大的影响,其次开机的浪涌 ...

这是石整流呀!大功率管阴极中毒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