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这种150W扩大机的,

楼主(2018-08-17):
3管并联的,这种输出牛什么参数,大师给分析下,

楼主:
等级不够,不能发高清图片真辛苦,QQ截图保存,转了几下才上来

网友:
常见的4X807是定阻式输出。你这个是定压式输出的扩音机。高压相对比较低点 ,对电源变压器绝缘要求也要低些。

楼主:
没错,是定压输出,电源EI144X70,绕组540-250-0-250-540,全波整流,灯丝6.3,外加40偏压和24V前级输出。我想知道这牛阻抗多少,3对并联

网友:
给输出牛的次级,接个几十伏的交流市电,然后测出变比,自己计算。

楼主:
我接了个6V,我电源直接过流保护了

网友A:
接在电压高端交流电源,20-60左右,测另外一侧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电压高端交流电源,20-60左右,测另外一侧的输出电压。

谢谢,今天测试出来了,匝数比133:1,4欧阻抗7K,0-120V是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