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声耳机降噪板改耳放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17):
魔声一代头戴式耳机降噪板改耳放,去掉了2个降噪咪头后当耳放用,用来推低阻耳机很不错,但问题是这降噪板原本为抵除外部噪声而主动发出的丝丝像电流声的主动噪声很不爽,用16欧入耳式耳机能听出来,放音乐时听不到,沒音乐时能听到,虽然噪声很小,但也烦人。请问各老师有法解决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咪头都去掉了,电路应该就不会主动发出噪声了;若还有噪声,就是电路的本地噪声了。
其实这个电路板好在哪儿啊,还不如利索点自己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咪头都去掉了,电路应该就不会主动发出噪声了;若还有噪声,就是电路的本地噪声了。
其实这个电路板好在哪 ...

应该是电路板发出的本地噪声,因我有两块板子,同样都有噪声。如果能解决这噪声问题,这板子用于推低阻耳机还是不错的,比自己焊一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