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还能修么???

楼主(2018-08-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打胎了

网友:
换掉吧,随时可能爆胎

网友:
侧面损伤、鼓包的胎最好不要再尝试修复,换掉吧,命比胎值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没有鼓包,。

已经开裂了,还是换掉吧!

网友:
这个情况可以去问问专业修胎的,一般最好还是换新为好,毕竟爆胎的后果太严重,还是不要冒险为好

网友:
侧边破了的胎,就可以打胎了

网友:
放前面不行。

网友:
轮胎侧面有这种程度损伤的话还是换掉吧,继续行驶太危险了,火补也不可靠,因为胎侧在行驶中不停的屈曲变形,所以要在胎侧设置大量的帘线来保证性能,既能保证柔软又能保证密封。所以胎侧除了帘线和少量橡胶没什么别的了,胎侧不比胎面,胎面还有比较厚的橡胶权做保护,所以在日常使用中要好好保护胎侧。

网友:
没伤到里面的帘线,没事。如补胎店粘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