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空调kfr-32g/06bp内机板故障有懂的老师指点一下不通电

楼主(2018-08-18):
海信空调kfr-32g/06bp内机板插电出风空关闭,但是电源灯不亮,也没有开机音,有懂的老师指点一下  是哪里出毛病了

网友A:
多数是开关电源部分坏了(好修)。

控制电路稍复杂点(对不是修空调的我),也没事,TB上可以买到这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开关电源部分坏了(好修)。

控制电路稍复杂点(对不是修空调的我),也没事,TB上可以买到这块板 ...

板子  找到了 要是能修好应该费用少点,原来好用的  空调移机安装后  就不能用了

网友B:
空调移机安装后试机了吗?不会是接错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移机安装后试机了吗?不会是接错线了吧!

不是我移的机器   用户说  安装完了插电  就没有反应了 ,我把外机线拆了  也点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  找到了 要是能修好应该费用少点,原来好用的  空调移机安装后  就不能用了

自己修好没有几元钱,就买板子也是几十至100多元

自己搞不定,叫人家修 300----1000元

网友:
我的挂机刚刚换了一块通用板买板花了50元自已换的很简单

网友:
你应该先检查电源部分啊,5V和12V

楼主:
谢谢  大家 ,买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