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拍了几个LED 3W的灯泡,是220V直接整流,工作电流25ma,

楼主(2018-08-18):
不知中间一个8脚的元件是什么样的恒流器件?

楼主:
实测功率3.884W
实测电压
测电流19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您好。
您描述的这个功率是视在功率,即:P=I*V,这个算法用在直流电路中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 ...

此灯泡与一楼的不是一个灯泡,按照标称,220伏,47毫安,他消耗的功率就是10瓦,功率因数0.2,实际用在发光的功率2瓦,这灯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嗨,您好。
您描述的这个功率是视在功率,即:P=I*V,这个算法用在直流电路中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 ...

无功功率的计算是错的,不能直接相减而应该用功率三角形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电压:241.6;
电流:0.04706A;
功因:0.267
算得有功功率为:3.03W,刨去各项精度偏差以及电压不稳定度,与灯泡标识基本相符。
而剩下的无功功率计算方法可以这样来:
理想功率因素为1.0,前面测得负载功率因数为0.267,那么无功就是1-0.267=0.733,11.4-3.03=8.37Var

视在 S(VA)并不是有功 P(W)和无功Q(Var)的代数和,而是有功和无功的模,即 S=P+jQ,而不是 S=P+Q

所以,11.1VA 的视在,有功 3W,无功 10.7Va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功率什么时候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N=I*V,功,电流,电压,中学物理学的,现在改了吗?这是饭量大小,吃多少饭再加上时间,这灯泡就是每小时耗电5W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计算下功率大概5瓦多,考虑的转换效率,3瓦的灯泡应该差不多。

功率什么时候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功率不对了吧?还是3W?

发光管电路中串了个电阻1.2K,在中间(两边都是3个发光管)串接了个8脚元件和一个电容,另外一个300Ω电阻是这个元件的激励电阻。灯泡外壳上写220V,25mA.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功率不对了吧?还是3W?

计算下功率大概5瓦多,考虑的转换效率,3瓦的灯泡应该差不多。

网友:
3w的灯,5w的耗电,环保又节能

网友:
,按说以前的电路正面还有几只电解,和功率电阻,扼流圈电感之类的,现在这个电路还不够简洁,应该把那个1安的小桥堆和外围的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也集成到那只8脚芯片里面,这个电路缩水了,连400v的滤波电容器都省略了,估计不会通过高频频闪测试的

网友:
那个SOP8封装的IC型号可以看清吗?也想自己DIY几个家里用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用的。

网友:
这个恒流电路没有高频

网友F:
找本大学课本看看,还要看功率因数。每小时耗电单位是焦耳,不是瓦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N=I*V,功,电流,电压,中学物理学的,现在改了吗?这是饭量大小,吃多少饭再加上时间,这灯泡就是每 ...

中学的是电阻上的值。5W是耗功率。加上时间就不能是5W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本大学课本看看,还要看功率因数。每小时耗电单位是焦耳,不是瓦特

功率因数是有用功与无用功。
有用功与无用功加起来才是真的的功率。
不是你所想的有用功才是功率。
不过你放心,民用的电器的功率因数都是0.9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I*V,功,电流,电压,中学物理学的,现在改了吗?这是饭量大小,吃多少饭再加上时间,这灯泡就是每 ...

首先功率定义为“能量转换的速率”,即“做功的率”(SI 单位瓦)本身就包含时间因子,也就是说 P[avg]=ΔE/Δt,所以不能说“每小时耗电功率5瓦”,只能说“每小时耗电能 18 千焦”,电能是能量单位(焦耳)。其次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扯来的 N 。

P[avg]是一段时间的平均功率,瞬时功率 Pt=lim[t-->0]ΔE/Δt = dE/dt,也只有这个时候,Pt = Ut*It,所以我问你什么时候。

楼主测的电压是 U[avg](或 Urms),电流是 I[avg](或 Irms),而不是瞬时电压 Ut 和瞬时电流 It,因此它们的积既不是瞬时功率 Pt 也不是平均功率 P[avg],平均功率 P[avg] = 1/(t2-t1)∫[t2-->t1]UtItdt,因为灯泡是接到市电上的,市电以 20ms 或 16.67ms(视国家地区而不同)为周期正负变化,所以瞬时功率和平均功率在数值上并不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率因数是有用功与无用功。
有用功与无用功加起来才是真的的功率。
不是你所想的有用功才是功率。

功率定义为“能量转换的速率”,即做功的率。无功就是不做功的意思,不做功,自然不存在功率一说。

功率在 SI 制中单位是瓦。

有功功率 P,单位也是瓦;无功功率 Q,单位可不是瓦,而是乏,因为人家本来就不是功率。P+jQ,单位是伏安,同样也不是瓦,不是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功率定义为“能量转换的速率”,即“做功的率”(SI 单位瓦)本身就包含时间因子,也就是说 P[avg]= ...

民用范畴,耗电量以度为单位,千瓦时,功率以瓦表示。你家电表就是度而不是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民用范畴,耗电量以度为单位,千瓦时,功率以瓦表示。你家电表就是度而不是焦。

首先我和你说的是你那个“每小时耗电5瓦”存在逻辑错误,而非民用不明用范畴,能量单位焦和千瓦时本身就是可互换的,1kWh = 3.6 兆焦。“每小时耗电 18 千焦”和“每小时耗电 5 瓦时”表述等价,唯独不可以和“每小时耗电5瓦”等价,因为后者逻辑上不通,不能存在。

看不懂的话,建议阁下以后永远不要理睬我的帖子。

其次,我和你说的是你对电功率 P?=U[avg]I[avg] 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看不懂的话,找你的大学老师,这个我不想负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I*V,功,电流,电压,中学物理学的,现在改了吗?这是饭量大小,吃多少饭再加上时间,这灯泡就是每 ...

嗨,您好。
您描述的这个功率是视在功率,即:P=I*V,这个算法用在直流电路中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在交流电路中,功率并不是和电流、电压有决定关系,还有功率因数“PF”。
在交流电路中,功率分为:
视在功率:VA;
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还有决定有功功率的是功率因数:PF。
有功功率为:P=U*I*PF,按照“washu”老兄测试的数据:
电压:241.6;
电流:0.04706A;
功因:0.267
算得有功功率为:3.03W,刨去各项精度偏差以及电压不稳定度,与灯泡标识基本相符。
而剩下的无功功率计算方法可以这样来:
理想功率因素为1.0,前面测得负载功率因数为0.267,那么无功就是1-0.267=0.733,11.4-3.03=8.37Var
+++++++++
再回过头来说说前面有人说,“3w的灯,5w的耗电,环保又节能”:
我国家庭用电能表为有功电能表,也就是说电能表只会计量3.03W的电量,剩下的8.37Var为无用功无功功率电表不会计量的。这个可以通过目前各地换装的“南网、国网”智能电能表可以观测到的。
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功功率的计算是错的,不能直接相减而应该用功率三角形计算。

您说的没错,无功功率算法错误。
但是我一般这么代换也可以得到大致数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