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浸漆求助

楼主(2018-08-18):
变压器浸漆所用的清漆是哪一种?
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普通的木器清漆可以用于变压器浸漆不?
现在手里有以前剩下的木油,看着和清漆没什么区别,不知道木油和清漆有什么区别? 能不能用?
变压器浸漆后需要烘干还是自然干也可以?现在网上卖的绝缘清漆都说的是自然干?
请懂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木器清漆分硝基清漆和醇酸清漆两种,后一种本身就是绝缘漆,兼具一定的耐油特性,代号1030,浸电机、变压器都是没有问题的
硝基清漆对漆包线漆膜有破坏作用,尽量不用

网友:
绝缘漆是一种专用漆料,没有清漆就浸蜡吧。浸绝缘漆前后都必须要烘干!

网友:
可以用清漆,变压器要先带满负载甚至过载点都可以,让变压器热起来 ,有个七八十度最好,然后禁入清漆里头半小时拿出来晾干就可以了

网友:
十几块钱TB买一瓶快干绝缘漆就行了,不用烘干。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有谁知道木油可以用不?和清漆有什么区别?看起来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有谁知道木油可以用不?和清漆有什么区别?看起来都一样

应该不行,两者成分不一样,有着本质的区别,木油主要是可以渗入木材内部,保护木材在恶劣的户外环境防止开裂腐朽的,变压器浸绝缘清漆主要是在表面形成一层漆膜,绝缘、防潮、防震动

网友:
浸变压器用的是绝缘漆,不能用清漆,变压器要先烘干再浸漆,然后再次烘干。

网友A:
就这种烘干型的三聚氰胺
用奶粉罐DIY的感应加热烘干筒又省电又环保效果非常不错,恒温120度 放里面烘干几小时就成 了

网友:
以前改过一个变压器,浸漆用的是木器清漆,至今未见异常

网友:
长久来说绝缘漆比其他漆类好点,不过我自制的不浸漆一直用来了几年都没事,不过高压胆机变压器最好浸漆,我之前用一种三防喷漆,效果好,快干,用处多,楼主不妨试一试

网友:
快干式绝缘漆

网友:
我四十年前绕的一个变压器没有浸漆,至今还在用,只是铁芯已经锈迹斑斑。

网友:
近几年绕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都没有浸漆,一直在用,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现在的漆包线基本都是QZ-2的,绝缘性能好有缘故吧。

网友B(2020-02-27):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烘干型的三聚氰胺

用奶粉罐DIY的感应加热烘干筒又省电又环保效果非常不错,恒温120度 放里面烘 ...

想当年,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网友:
哦!正常的工艺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要加温烘干,在变压器热时浸漆,待漆中气泡没了,捞出凉干,再烘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烘干型的三聚氰胺

用奶粉罐DIY的感应加热烘干筒又省电又环保效果非常不错,恒温120度 放里面烘 ...

你这个绕线机有特色,重点介绍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三聚氰胺广为人知源于某官府的假牛奶坑人后代事件,其实三聚氰胺是用途广泛的化工材料,譬如现在几乎所有面漆板贴皮都有它的影子,而浸渍变压器电机等绝缘漆也多是三聚氰胺的。
有老师说现在的变压器很多没有浸漆,这个属实,也是现在的漆包线比之早年的漆包线的要好用很多,不浸漆完全可以。
但是对于性能要求高或工作环境恶劣的变压器/电机等必须得浸漆,比如手电钻的转子若不浸漆,那么电机转起来线圈立马飞起来被碰断,还有大电流的变压器线圈若不浸漆,电流的电磁力使线圈抖动互相摩擦造成磨损,反之浸漆后线圈的发热可以借助绝缘漆散出,潮气难以钻到线圈里面,所浸绝缘漆可长期处于粘韧状态可以消除铁芯和线圈的电磁震动等等....
如此说来对于需要浸漆的线圈,应该选用标准的绝缘漆,其他清漆/木蜡油啥的是不行的,而且必须按工艺严格进行。
至于不浸漆也可以的状况,用随便啥清漆/调和漆/木蜡油/....只要不含水份不破坏漆包线的漆层(据说硝基漆就会溶掉线皮漆)浸一下,再弄弄干未尝不可。
以前做6p14推挽机时绕的变压器,临时用蜡烛油灌浸也挺好,可是过两年就坏了,拆开发现线长了好多铜绿锈断,原来是蜡油含有水份造成了病害。

网友:
我的经验是没有抽真空设备不要浸漆,否则会把潮气封在里面更容易坏。抽真空可以把内部的空气抽走,绝缘漆完全进入变压器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