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C旁边的小容量电容一般起啥作用?

楼主(2018-08-18):
  这个0.1uf的电容起啥作用?我是初学者  请老师们赐教!还有B+电压要求300伏 实测有345伏 这样对电路有影响吗?如果有影响,要如何改进啊?谢谢!

网友:
降低电源的高频内阻。

楼主:
传一张清楚的

楼主:
为啥传上去不是那么清楚?

网友:
高频旁路电容,给高频信号一个对地通路。

楼主:
明白了  感谢各位!

网友:
45伏还是高的有点多,为了管子的寿命和工作点的准确,需要调节一下,比如换个直流电阻比较高的大扼流圈,改用高内阻整流管(5U4G,5Z3P以及一些比较老的管子),或者直接串个大电阻,都是可以的

网友A:
滤波电容器上所以要并联一个小容量的云母电容器,主要是为电源和整流部分窜人的高频杂乱信号造成旁路。因为电解电容器有一定的电感,对高频滤波不够理想。并联一个小容量的云母电容器以后,便可以免除这个缺点,使高频电流得以很好的通地,不让其窜入收音机或放大器内部影响正常的收听。
电压有些高,是有影响的,增加一滤波电路形成Ⅲ型滤波。

网友:
过滤高频杂波,降低高频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器上所以要并联一个小容量的云母电容器,主要是为电源和整流部分窜人的高频杂乱信号造成旁路。因为 ...

我功放滤波电容器上都要并联一个小容量的云母电容器,主要防高频干扰。电视机开启无音只看画面听功放,音箱就有不规则干扰,这个干扰就像中波收音的雷电干扰一一样,把我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原因,朋友说把电视关了 OK 啦。发一张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功放滤波电容器上都要并联一个小容量的云母电容器,主要防高频干扰。电视机开启无音只看画面听功放,音 ...

你这与上面所说的滤波电路加小电容避免高频干扰简直风牛马不相及。并联一个小电容是防机内的干扰。你这是电视机行扫描单元电路工作时其振荡(15625Hz)的谐波辐射干扰,它是来自机外的电磁场干扰,可以用屏蔽法滤出,共用电源进线需加高及低通滤波器。
题外话:拉登尽管反美,毕竟是恐怖分子,世界史会有客观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与上面所说的滤波电路加小电容避免高频干扰简直风牛马不相及。并联一个小电容是防机内的干扰。你这 ...

我是用的稳压器220/110出各一组,见图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