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录机快进快退正常,播放不行

楼主(2018-08-18):
向各位前辈求助,收录机快进快退正常,播放不行,该怎么办呢?在线等,请前辈们不吝赐教,期待并致谢!

网友A:
多数是皮带老化。。

网友B:
怎么不行,是不能播放,还是磁带转没声音,一个是机械故障一个是电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行,是不能播放,还是磁带转没声音,一个是机械故障一个是电路故障

前辈好,播放时磁带传动轴不动了,但是快进快退时都转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好,播放时磁带传动轴不动了,但是快进快退时都转动!

一般的磁带机芯前进后退和放音走带用的不是一套齿轮,有的机芯甚至是互不关联的各一套机构,所以最好拆开,然后拍照片,让大家看看才能出谋划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磁带机芯前进后退和放音走带用的不是一套齿轮,有的机芯甚至是互不关联的各一套机构,所以最好拆开, ...

谢谢您,晚上拆开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皮带老化。。

  皮带换了新的,还是没用!

网友:
还是要用照片说话!!无图也不好分析。

网友:
正常播放看看磁带是否运转。如果运转,还是没有声音,就需要看磁头部分,磁头是否脏了。。

网友:
开仓门,不放磁带,看压带轮和主导轴之间是否打滑或者根本就不动。压带轮是否没压到位?
用久了的录音机压带轮会老化或者被磨光,可以更换的。还要顺带检查PLAY状态下收带轮是否转动。

网友:
高手云集之地。。方法多多。。

网友C:
主动轮不转,看上面磁头前面那个压带轮转不转。小时候家里的录音机老式卷带子。就是主动轮没转,上面那个玩命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动轮不转,看上面磁头前面那个压带轮转不转。小时候家里的录音机老式卷带子。就是主动轮没转,上面那个玩 ...

卡带了。。。。打开带盒。没有少麻烦。。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主动轮不转,上面的压带轮转。

网友:
看压带轮和主导轴

网友:
主要看收带轮。它是动态的,收带多与少它会自动调整,主导轴是和平衡飞轮一体的,只要主皮带没问题一般不用考虑它。倒是压带轮会会经常出问题。老化硬化会弹性不足,收带无力。还有锥形磨损和间隙过大这是造成吐带绞带的主要原因。

网友:
主动轮不转就是和主动轮挨着的传动轮外圆橡胶圈变形了,如果没有变形可以把传动轮上面的小弹簧拉紧一下就可以转动

网友:
压带轮老化,变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主动轮不转,上面的压带轮转。

空仓,用小螺丝刀碰触磁头磁隙,如果有杂音,说明电路基本好的。接下去检查机芯。
如果压带轮会转,那么收带轮呢,收带轮不转磁带就会溢出来的,怎么就不见楼主有进一步检查的叙述呢?
估计会是电路也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仓,用小螺丝刀碰触磁头磁隙,如果有杂音,说明电路基本好的。接下去检查机芯。
如果压带轮会转,那么 ...

那样磁头岂不被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样磁头岂不被磁化了?

小螺丝刀不能用带磁的,这是常识。

网友:
是不是惰轮磨损卡住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导,因为本人动手能力有限,机器已便宜处理了!

网友:
与我一样拿来主义纯玩。一点不懂。卡座在手上坏了儿台都便宜出来。

网友:
中间有一个靠轮圈,靠轮圈的外面有一层胶圈,时间长了就老化了,也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2018-10-19):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导,因为本人动手能力有限,机器已便宜处理了!

啥牌的收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