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狂风暴雨,无法户外在家捣鼓电流互感器改的耦合变压器。

楼主(2018-08-18):
用一个小塑料盒,做了一个6P15的单管功率接续器。使用手机或者MP3等无损播放器放大,推动书架箱。一个声道。临时搭的电路。灯丝,是采用了一个6.3伏2安的开关电源。阳极电压,直接从开关电源的主滤波电容两点取出。通过一个200Ω10W的电阻。之后再用47微法450伏电解电容滤波。供给6P15。输入变压器,我是采用电流互感器改制的。效果比以前采用电话猫里的坡莫合金变压器改制的耦合变压器要好很多。低音和高音成分多了。最大功率能达到4瓦!卧室里几乎待不住人。平时听歌,只能把手机或者无损播放器的音量放在10-30之间。再大就扰民了。看来电流互感器改制的耦合变压器,非常成功!下一步,就是等2000:1的电流互感器。把初级的绕组50匝改为100匝。到时候继续实验。

网友A:
山东激光老师:再试试6p9p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东激光老师:再试试6p9p怎么样?

6P9P和6P15是同类管子,参数和用法很接近,直接套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东激光老师:再试试6p9p怎么样?

这两种管子,参数差不多,做的话效果我估计也是相近的。我主要是实验用电流互感器改绕的耦合变压器。既然6P15效果不错,那6P9P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把。有空了做回试试。反正输出变压器是10K/8Ω的。

网友B:
请老兄上一个 你改过的 互感器与6P15功放的 电路图,你以前的帖子我没找到。。。或给个私信 谢谢!

网友:
标准管的用法很经典的,要用......................也是研究

网友:
频响怎么样?
如果只是能响则意义不大

网友:
补充内容 (2018-8-19 22:22):
输出牛用2K/8Ω!

网友:
激光老师的实践增加了我的试验欲望。

网友:
盼望看到LZ的新捷报

网友C:
有没有测试过频响和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回头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试过频响和失真?

我用综测仪测过它的频响。表现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老兄上一个 你改过的 互感器与6P15功放的 电路图,你以前的帖子我没找到。。。或给个私信 谢谢!

在这个帖子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137&extra=page%3D2&mobile=2

网友:
此电路用2K/8Ω的输出牛,前图标错,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