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扇加大电容容量要注意那些事?

楼主(2018-08-18):
家里装了把装饰扇,但只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风,根本就不凉爽,打算把电容容量加大使其转速提高。但电机会发热更利害。请问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我家的加大一倍(多加一个同容量的) 不出半年就烧
加小点,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加大一倍(多加一个同容量的) 不出半年就烧
加小点,估计可以

谢谢!!
会注意的了

网友:
铝芯电机!

网友:
它虽然采取措施能提高功率,但是损耗加大而发热那是必然,要想可靠工作,要不间歇工作要不给电机加冷却风扇。

网友:
本来就是装饰的作用,看着他慢慢的转

网友:
8楼说对了,我也装了一台和楼主一样,开始也没有风,后来加长30CM才正常!

网友:
本来就是装饰为主,加长就不好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的楼层不高,降低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