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8-18):
现在用了个LM2576代替,不知道调到多少合适。目前暂时调到10v,害怕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18-8-18 19:05):
纠错!图片中输入电压应为12V左右
另附燕舞L1541总电路图:uphotos.eepw.com.cn/fetch/20090806181/1208.jpg

网友:
以2CW75稳压值为准。

网友A:
如果记得没有错,2cw75稳压值就是十来伏,但是用开关稳压电路未必合适,以3BG1的参数来判断,可能78L10类线性稳压更适合,如78L10难找,78l12串二极管降压或78L09垫二极管升压均可,或者三极管换成硅npn,稳压管换成1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记得没有错,2cw75稳压值就是十来伏,但是用开关稳压电路未必合适,以3BG1的参数来判断,可能78L10类线 ...

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网友B:
从电路分析角度来看,稳压管不应该是2CW75,否则,该电路不能可靠的工作。
稳压管宜选用2CW72或者2CW73,即输出电压为9~12V(正确值为12V),图表中标注15V电压值不正确。

网友:
我仔细看了半天电路图,觉得应该是2CW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分析角度来看,稳压管不应该是2CW75,否则,该电路不能可靠的工作。
稳压管宜选用2CW72或者2CW73, ...

谢谢您的指点!输入电压实测应为12.8V。但稳压管确实是2CW75。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台机器可用12V的八节电池供电才用的这个型号的管子。

网友C:
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射极输出稳压电源,电压等于所用的稳压管的稳压值加大约 0.7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输入电压实测应为12.8V。但稳压管确实是2CW75。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台机器可用12V的八节电 ...

从您提供的图片看,那只稳压管型号应该是2CW15(新型号为2CW56),其稳定电压值为7~8.8V,最大工作电流为27mA,最大耗散功率为0.25W。
如果用电池供电,不要超过12V为宜。

网友:
查2CW75(旧型号为2CW4)的参数为:10V~11.8V,最大工作电流为21mA,最大耗散功耗为0.25W。

网友:
稳压管是2CW15可能性大,稳压7-8.5V,经三极管(D651是硅NPN管子)稳压输出 6.3-7.8V,稳压输出的电压值给收音、录音供电比较合适,稳压电路输入是1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射极输出稳压电源,电压等于所用的稳压管的稳压值加大约 0.7伏。

输出电压等于稳压管稳定电压减调整管的Vbe吧!当然前提是在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
另: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时最大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300Ω—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调整管电流放大倍数
注:若要求比较高(调整管全程都工作在放大区)的话,上述输入电压应该是输入电压的最低电压(谷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等于稳压管稳定电压减调整管的Vbe吧!当然前提是在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
另:调整管工作在放 ...

谢谢纠正,应该是减去 V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