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做的调压器输出的波形和调压前的一样吗?

楼主(2018-08-18):
有示波器的坛友是否比较过前后的波形有所不同吗?

网友:
从电路原理来说输入和输出端波形肯定不一样(在电阻性的负载时)。但是没有用示波器测试过。有空的时候测一下看看。原来我们行业的厂家电镀车间用可控硅调压降压,电镀工艺没有问题,但是整个厂区的计算机因为电磁干扰无法使用。只好改回原来的工艺。

网友:
开启时是一个几十微秒的上升脉冲,每个半波都有开启脉冲

网友:
不是正弦波了,相当于正弦波开头和结尾被切掉一部分

网友:
切掉那段是没有电压的,因为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当然不一样了。论坛买了几只2000w调压的,准备改吸尘器控制转速,还没用。

网友:
导通角90度时,干扰最大。

网友:
肯定不一样,可控硅属于斩波型调压,导通角不同,削掉波形部分也不同。

楼主:
所有回复的帖子,都没有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回复的帖子,都没有贴图!

正弦波斩波图还需要再配么

网友:
可控硅调压输出的是脉冲波,肯定与输入波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