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晶体管台式收音机故障

楼主(2018-08-18):
故障现象:背景噪音正常,能收台,但灵敏度低、电台附近有啸叫。

具体表现如下:

①中波640K处能收到中国之声,稍微一动旋钮两边有很强的“乌追”的声音,空白处没有,590K处没电台,而同一台六晶体管便携收音机能很清晰的收到江苏文艺台。

②另外,这个台式机上午调准的电台,下午就跑了,要稍微调一下旋钮才出现。以前晚上遇到过640K、600、580

        均出现中国之声广播,另外一台则只有640K的电台。

参考电路图如下:

网友:
楼主手上的仪器不错啊!可惜我手上只有万用表。
下面几点完全是个人意见。
1、我还是坚持稳压部分低一点,对低放部份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机用的是锗管,稳压部分不低于11伏就可以了。所以不要把重点放在那里。
2、我认为这机的中点电压正确的数值是供电电压20伏的一半,即10伏。中点电压不能调到10伏,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如果你真想把机修好,就应把原因找出修好。当然如果你认为中点电压在6伏时声音听上去还可以。音量大小也可接受。又不想花那么多的时间或精力。那现在的情况也应可以接受。
3、如果你还想继续修,可根据“johny05”提供的做法。

网友A:
老机很难说,如果有465KHZ扫频仪,可以先看看中频曲线。如果没有,先检查各级工作电流是否正常,再把各开关检查一次看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逐个检查电解电容是否干涸或漏电太大。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要考虑重新调整中周了。

网友B:
      如果整个度盘电台两侧都发生啸叫,多为中频自激,主要原因有1:中和电容(3.9PF)失效或漏电,2:自动增益控制电阻R15(12K)开路或阻值变大,3:第一中放基极旁路电容C19(10UF)开路或失效,4:中放级退耦电容C28(100UF)漏电或容量不足,5:中放级偏流电阻阻值变化引起中放电流过大,造成增益过高产生中频自激,6:中周外壳接地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很难说,如果有465KHZ扫频仪,可以先看看中频曲线。如果没有,先检查各级工作电流是否正常,再把各开关 ...

波段开关弹片很干净,用电表RX1测量都通,待我测量一下三极管电压汇报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度盘电台两侧都发生啸叫,多为中频自激,主要原因有1:中和电容(3.9PF)失效或漏电,2: ...

感谢回复,经测量BG1/2/3,发射级对地电压分别为-1.58v/-1.34v/-0.76v,比额定值大很多,测量-12v处

电压为-20.9v,判断BG13(3AX81A)损坏,其参数为:极限工作电压:10V,最大电流允许值:0.2A,最大耗散功率:0.2W

找了指标高于其参数的换上,-12V电压处测量为-11.3V,-20V处为-21.6V,BG1/2/3发射级电压-0.76v/-0.37v/-0.67v。

现在症状:声音变小了很多,啸叫好像没有了。测量图中a处电压为6.6V,此处电压是不是应该是10.8V?

网友C:
啸叫声与变频、中放级有关,一般与低放部分无关。

网友:
一般电容失效,拿个电容并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啸叫声与变频、中放级有关,一般与低放部分无关。

请看八楼内容,目前检查出稳压电路三极管损坏,更换后出现新问题

网友:
先收个信号好点的台,调音量、高低音看看,是否还有作用,再测全机三极管各脚电压,再作判断。

网友:
      BG13为前级稳压电源调整管,击穿后整流电压未经稳压直接供给功放以外的电路电源,由于电源电压升高,各级工作电流必然升高,造成增益过大引起自激,更换稳压调整管后电压恢复正常自激也会消失,因为增益下降到正常值,音量变小些是正常现象。
      本机功放为OTL电路,a点电压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6.6v是低了,调节W5看能否达到要求。
      按楼主测得的BG1,BG2,G3的发射极电压分别为0.76V,0.37V,0.67V,根据发射极电阻分别为1.5K,680欧,470欧,可以按照欧姆定律,近似计算出相应的工作电流:BG1为I=U/R=0.76/1500=0.000506A=0.506MA,按同样的方法计算出BG2为0.54MA,BG3为1.43MA。这样看来变频和第一中放、第二中放的工作电流基本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度盘电台两侧都发生啸叫,多为中频自激,主要原因有1:中和电容(3.9PF)失效或漏电,2: ...

谢谢各位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类似的,一台海燕B413也是所有电台处尖叫。经过昔日重来老师提示发现是稳压用的2CB2A补偿二极管失效。用两颗放大倍数很低的3DG6,剪掉集电极,取发射结串连后修复。由于稳压二极管失效,中放增益大增,不尖叫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