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烙铁上锡

楼主(2018-08-18):
新烙铁往往不容易上锡,我的处理办法,将新烙铁镀层磨去,烙铁挨着松香加热,松香熔化时再用焊锡上锡就比较容易多了,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理的?

网友:
木头一块,放上松香和焊锡,摩擦摩擦,你懂的。

网友:
新烙铁我用老的往上焊锡也可以把新的带动起来。

网友:
看你这烙铁头,可惜了!
       对于以前的那种老铜头烙铁,可以用细纱纸打掉面上薄薄一层,露出铜,再准备准备松香,焊锡(最好是焊锡条),在插电时,就把烙铁头放在松香里,在松香软了,占满烙铁头上后,要没过你打出来的头,在焊锡条上磨,各个面都磨到,一会你就会看到在你磨出来的头上沾是了薄薄一层锡,尽量挂均,这样处理后的烙铁以后就好挂锡了。以后氧化了,再重复以上动作就OK!
       但对于有那种镀层的烙铁,千万不要打磨掉那层,要不你的烙铁会很快被腐蚀,寿命大大缩短。处理方法和上面差不多,就是不用打磨,这种烙铁用焊丝就行,同样沾松香,在松香冒烟时,用焊丝在上面来回抺,一会你就会看到烙铁头上沾上一圈焊锡,最好留出的上锡层长一点,要抺一圈,这样处理的烙铁也好挂锡了。在以后用时,如果氧化,可以在烙铁加热时在加水的高温海绵上擦掉氧化层(千万不能在硬物上打磨,我也就是用湿抹布擦拭掉氧化层,热胀冷缩,氧化层很容易就会掉的),再按上面的步骤上锡。

       尽量用松香吧!!!焊油腐蚀太厉害!!!!

网友:
什么样的烙铁头,上图看看。2块钱的磨就磨了。

网友:
新产品烙铁头表面有镀层,不易镀锡。可以找一片木板,一边放小块松香,一边放点焊接时剪掉的带锡的铜线头,掉下来的小锡粒子。先把烙铁通电,把含锡的铜线头等杂物融化成一体。再蘸点松香,烙铁头往融化的焊锡和铜线头的混合物里面摩擦,前后左右摩擦,想怎么磨怎么磨,这时候锡就慢慢附着到烙铁头上了。反复几次,锡粘得更牢。每次焊接结束以后也这样做一次,可以方便下次使用。至于使用过程中留心烙铁温度,不让它空烧导致烙铁头烧死,等等良好的焊接习惯,已经是老生常谈。烧死的烙铁头,可以先蘸酸性的焊锡膏恢复光泽后,再按照以上做法,没有不成功的。

网友:
我为普通60W的烙铁买了个刀头,下班忘记拔电,烧了整晚。第二天早上随便擦擦也是非常容易上锡。

网友:
进口的还是做工好,买了把洋垃圾用了好几年

网友:
我一直在用自己的几把老烙铁,经常换烙铁头,用前先搪好锡是必须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烙铁头。
半年前在坛友那里买了十几把新烙铁供学生试验用,用前没备好课,大讲怎样给新烙铁搪锡,结果出乐子了:这些新烙铁不用搪锡,直接用焊锡丝就很好用

网友:
现在的新烙铁不要打磨,上面有涂层,至于你说的不好上锡,烧热了用沾松香的海绵多擦擦吧

网友:
有的清理后反而不上锡。

网友:
一般传统使用的考虑如何上锡,

网友:
新型的不可以上锡。

网友:
松木块加松香摩擦摩擦摩擦

网友:
前来学习前辈们的经验的  谢谢了  很好的方法

网友:
和楼主一个做法

网友:
没人用焊锡膏

网友A:
刚刚处理好的。烙铁头用掉一大截了,剩个根,用锉锉到3毫米以上直径位置,轴向向内钻2.5的孔5毫米深,3毫米丝锥套扣,拧入两厘米左右长度的3毫米黄铜螺钉,去掉螺帽,锉出尖头,砂纸抛光,大概剩1.5厘米黄铜焊头,试试上锡还可以。黄铜导热比紫铜差些,硬度高于紫铜,不知能不能比紫铜耐用。如果焊非常细小的焊点,我就用2毫米铜丝绕在烙铁头上,露出一段磨出尖头代用。

网友B:
学习了  我的破烙铁总是黑

网友:
带镀层的烙铁头,一般很经用的,我最近用的国产T2的刀头,估计用了3年吧,基本上一个礼拜用2次的频率。

如果头上氧化物较多,在醮水的高温海绵上正反摩擦下,就去掉了。

当然T12需要温控器,如果几分钟不用后,温度自动降低到200度保护烙铁头,甚至更长时间后,就切断电源不加热。

当然这其中还有,加热温度不要太高,一般无铅锡丝焊接温度360就足够了,若焊接面散热快,需要头子比较大的,比如马蹄型头,贮存热量多,就能搞。

因此要让烙铁头时间长久注意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好的产品,用着舒服,我很BS大名鼎鼎的936,功率太烂了(同为淘宝货);

网友:
温度太高,尽量低温使用烙铁。少擦拭烙铁头,擦一次氧化一次。用甩锡的方法,烙铁头很耐用。

网友:
学习了,办法不少

网友:
铜的好用,但用久了会被腐蚀。

网友(2018-09-29):
一把好头用好多年,一定用好的没错

网友(2019-07-07):
带镀层的烙铁头不能磨。。。先用松香洗一下,然后喂锡。

网友(2019-08-11):
帯镀层的烙铁头是不能打磨,否则会很快腐蚀,用块木板,上面放些松香,烙铁加热后在板上来回擦的同时,焊锡丝熔化了,很好上锡.

网友:
  紫铜烙铁头镀锡简单;锉好打磨干净,加电浸入松香盒里,待烙铁头能化锡时趁氧化前迅速镀上锡。  新式的烙铁恒温不容易氧化相对使用的时间较长,不用紫铜材料这是他的长处,缺点是形状相对固定那几种,用于线路板还可以。老烙铁温度不可控,易氧化损坏,烙铁头用紫铜材料。但是烙铁头可根据具体需要锉成任何形状,用于焊接电子管管座和接线架时较方便,用在将大平方导线焊接在多头航空插头座上就方便多了。

网友:
有烙铁头复活膏,也不贵的,用一点可以去除氧化层,很好上锡

网友C:
现在有些专用型号的烙铁头,出厂就已经上好锡了。

网友:
插上电加着松香在旧线路板大焊点上来回蹭。

网友(2019-09-16):
新烙铁往往不容易上锡,因为表面太光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些专用型号的烙铁头,出厂就已经上好锡了。

有些专用型号的烙铁头,这些头是通用的么?哪里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刚处理好的。烙铁头用掉一大截了,剩个根,用锉锉到3毫米以上直径位置,轴向向内钻2.5的孔5毫米深,3毫米 ...

你的烙铁,电热丝直接裸露在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烙铁,电热丝直接裸露在外?

内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我的破烙铁总是黑

总黑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些专用型号的烙铁头,出厂就已经上好锡了。

专用当然不是通用的,往往形状和大小特殊。价格也较贵,出厂时就直接上好一层薄锡了,跟PCB喷锡那样。
楼主在1楼说的上锡方法大概是对的,就是一定要在低温时(100度以下),就要用松香把烙铁头保护起来,然后热到焊锡熔化的温度直接上锡就好。 保护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冷态直接挨着松香块再通电,另一种就是直接蘸一下酒精松香溶液。

网友:
直接用jbl的温度也来得快

网友E(2019-10-16):
我得方法是,找一个纸壳箱子,没事就用烙铁往上戳两洞,老好用了

网友:
新买的烙铁,很好上锡

网友:
基本只能重新买,最好买好一点的,顺便求推荐,淘宝太多乱七八糟质量不行的,即便看起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得方法是,找一个纸壳箱子,没事就用烙铁往上戳两洞,老好用了

戳俩洞还是烙俩洞啊,还真是什么黑科技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