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KT88单端增益低

楼主(2018-08-18):
增益低,功率偏小。正在学画图,刚刚把电路复制出来。

补充内容 (2018-9-16 07:38):
此原理图有误。

网友A:
第二个三极管阴极电容要剪去不用,KT88一栅栅极落地电阻范围要在250K--500K欧不能太小

因你发贴没有更多数据,以下数据供你参考,调校;

如屏压二栅压为250V,那样你调整一栅负压要保证屏流必须为140mA,二栅流为3mA。

如屏压二栅压为400V,一栅压要在-28--  -38V,使屏流约小于84mV

楼主:
版主早上好,收到,谢谢指教。。。。昨晚刚刚把相关的电路图画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测各级电压,回头继续更新。朋友家里听音面积大,这个胆机有功率点小了,想改成兼容三极管和五级管的电路稍作改善,另外也想挖掘现有电路的潜力或更改电路的局部设计,进一步提高整机增益,当前用CD驱动增益低,(电位器通常要大于70%)。还有就是想增加负反馈环节。

这个胆机有专门的栅压供给电路,我还没有测供给电压。。。。正在学习用protel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三极管阴极电容要剪去不用,KT88一栅栅极落地电阻范围要在250K--500K欧不能太小

因你发贴没有更多 ...

多亏了版主提醒,今天把偏压电路也画出来了。没想到还真是落地电阻很小。这机器低频也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并接了0.22uF的电容,收效有,仍不理想。

补充内容 (2018-9-16 07:39):
下面的原理图有误。

网友:
1脚串个电容输入,1脚470k接地,试试,我也是乱说的的,我之前装机就试个,也帮人搞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亏了版主提醒,今天把偏压电路也画出来了。没想到还真是落地电阻很小。这机器低频也不好。为了解决这 ...

如果照你这样说高音那么多,下一步可按此进行,先解决放大量不够的问题;

1 ;把KT88一栅落地电阻再加大为470K欧.  把第二只三极管屏极电阻改为250K欧.这样放大倍数可

增加三分之一.注意 ;不能再把这两个电阻加大到其他数值了.否则失真和频响会激烈地改变了.

2; 按上贴改进输入电路,但这只改变听感,对放大量帮助较微.

3 ; 由于放大量不够,这就没有加入负反馈的先天条件,建议改用其他前级电路或用6N1 / 6N3之类

低放大倍数管(或同类GT管)加一级放大级,负反馈太大现己证明反而使音品只有音乐声,却失去某件乐器

本质的特有声,但这正正是胆机之魂!所以不建议加大于8DB的负反馈.

给您一个DIY胆机的金科玉律 ;A我的恩师教导我 ; 焊胆机先焊灯丝电路,焊完马上通电,检查各灯丝发亮正常,

再开始焊机的其余部分,等于买了保险。B 由于现在好胆贵胆越来越普及,所以DIY胆机首通电应先断开B+电源,

串入毫安表作首通电,调好功放管屏流再忙其他的事,否则约十六秒,就可烧掉数百元一只功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你这样说高音那么多,下一步可按此进行,先解决放大量不够的问题;

1 ;把KT88一栅落地电阻再加大为 ...

经验主义差点让自己错过了一个重点,我原以为KT88的落地电阻怎么也得100k以上啊,经版主指点突然联想到低频少的问题,这个30K电阻是套在热缩管里的。。。现在看30k左右的电阻,需要耦合电容还要翻倍大都是不为过的。。。。

也多谢版主提示安全的若干项。。。非常重要!!

现在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对改后的方向没有把握,也只有试试看了。

1-降低前级的输出负载,按照版主建议。偏置电路的负压提升或改变负压控制方式(单声道试机挂负载,防止空载电压过高带来其它部件损坏,淘来机器部件的耐压余量不好说)
2-改变前两级的连接方式(或是交联方式),最大程度挖掘前级的增益。(如需要按照版主建议,更换管子)
3-确认前级有了足够的增益,增加适度反馈
4-现在的KT88的工作方式是在超线性状态,想改成标准方式(提高2栅极电压)和三极管两种兼容方式,兼顾最大功率和听感。

网友A:
怎么好象问非所答?这30K非改不可,而不是将耦合电容翻倍.不改前级放大量被它吃了超过一半,KT88工作于

甲类,这电阻没有栅流.30K阻值哪么小毫无意义 ,也许是生产商误看为300K而装上.

“1-降低前级的输出负载,按照版主建议。“我是请你升高阻抗,而不是降低阻抗。偏置电路我没提出任何意

见.没必要改.KT88阴极电阻的负反馈造成放大倍数降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象问非所答?这30K非改不可,而不是将耦合电容翻倍.不改前级放大量被它吃了超过一半,KT88工作于

甲 ...

没有冲突,没有冲突。

降低负载不是降低阻值或阻抗,是减轻负载和负荷的意思。

要想实现6N8输出阻抗和KT88的阻抗匹配。1-要么通过更改连接方式,降低2个6N8的最终输出阻抗(优点是不用改后级的栅压控制电路,但是我担心两个6N8的增益仍会不足);2-改变前两级的连接方式,提升后级输入阻抗:要么提高现有栅压电路的输入,输出值;要么改为自栅压的形式。正在考虑中。。。。
“这电阻没有栅流.30K阻值哪么小毫无意义 ,也许是生产商误看为300K而装上”,的确,我已经计算过,这个栅压控制电路主要的电流消耗在了电位器和2k电阻上。不过我觉得他们没有看错。。。。

再次感谢版主的指教。回头我会分享更改过程和结果。

网友B:
电子管主要表现在中音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主要表现在中音区,

从小聆听过家父DIY的落地式13灯的收音机,电唱机。。。。雄厚,丰满的低音已经驻在记忆中了。几年前开始接触到如今的胆机功放,多少改变了以前的印象,如您所说,中音。直至前不久,发帖求助本坛胆机低音弱的问题,最后得以解决。原因竟是输出变压器小,而且没有负反馈导致的。在适当加入反馈以后,终于找到了小时候的听音感觉,反馈电路的效果和晶体管不是一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冲突,没有冲突。 。

降低负载不是降低阻值或阻抗,是减轻负载和负荷的意思。

如果栅极电阻坚持用30K,那单个6N8放大倍数约从11倍降为约3--5倍.

如果你复习一下电子管放大电路的计算便知 ; 把功放一栅电阻从470K改为30K,与降低6N8输出负载

其结果/或把数字代入公式,或作负载曲线求放大倍数;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丝毫没有不同之处.

而且;你的机如前级与功放相距数米,改低一栅电阻才有丁点道理----也是说不过去的道理-----6N8屏极

电阻用100K小电流 来推栅电阻30k大电流 ,那不是取“真“来“失“吗?相信这是电子管电路开天辟地

以来首次的大胆冒险设计

楼主:
“老版”,我真得给您道个歉,是我的描述出现严重不清晰,我的说法是把KT88部分视为6N8的输出负载,减低6n8的输出端负载就是提高KT88的输入电阻阻值,和版主的建议完全一致。因为客观原因以及:我对于此电路的两个6N8当前的接法,还有疑问,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设计者没有选择信号从阴极输出。。。。。我是想先弄明白原设计者的意图,再动手。另外,是不是我老眼昏花低画错图了?。。。。我会再校对校对,并按照版主的建议做好元件标示,方便与大家交流。

补充内容 (2018-8-26 19:36):
更正:提高的是KT88的落地电阻30K的阻值(不好意思,描述太不严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版”,我真得给您道个歉,是我的描述出现严重不清晰,我的说法是把KT88部分视为6N8的输出负载,减 ...

我觉得你这图,和6n8p与kt88的阻抗匹配什么的没关系,要与6n8p阻抗匹配的不是kt88,而是30k || kt88。

现在就是你那个30k电阻相对于kt88输入阻抗太小了,所以阻抗不匹配,明明加大就可以了,为什么你非要在降低6n8p输出阻抗上纠缠呢?就算你成功降低了输出阻抗,然后再把30k降低为3k,又不匹配了,继续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这图,和6n8p与kt88的阻抗匹配什么的没关系,要与6n8p阻抗匹配的不是kt88,而是30k || kt88。

...

把KT88的落地电阻提高是必须的。 但是,我不想单单提高电阻阻值就罢了。对于电路其它不合理的地方(经过分析核实如果的确存在的话),一起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KT88的落地电阻提高是必须的。 但是,我不想单单提高电阻阻值就罢了。对于电路其它不合理 ...

降低输出阻抗就引入负反馈,但是这样的话增益也会降低,那你使用两级放大的意义又何在呢?如果你确定增益够,完全可以这样做。还有就是,降低输出阻抗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吗?明明各类三极管的输入阻抗都是足够高的,如果接三极管的输出都一定要降低输出阻抗,恐怕目前世界上的功放就没有合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验主义差点让自己错过了一个重点,我原以为KT88的落地电阻怎么也得100k以上啊,经版主指点突然联 ...

这电路是KT88固定栅负压的,负压电位器中心头串电阻到栅极提供负压。问题是串的电阻值一般取100K,你的图是30K,太小了,音频信号损失太大了,一部分信号被负电源旁路了。

网友E:
有资料说真正的电子管声应该是标准接法,测试指标不高但很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是KT88固定栅负压的,负压电位器中心头串电阻到栅极提供负压。问题是串的电阻值一般取100K,你的图 ...

嗯,目前推动KT88的三极管从阳极输出,自身输出阻抗很高。同样的负载条件下,电压增益损失会更大。正在改电路,稍后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输出阻抗就引入负反馈,但是这样的话增益也会降低,那你使用两级放大的意义又何在呢?如果你确定增益 ...

输出阻抗过低,会导致增益低。适度吧。再者说,每个人好恶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资料说真正的电子管声应该是标准接法,测试指标不高但很耐听,,,

玩胆功放经验不多,没有比较过,据说普通接法声音粗,我听过6P1推挽声音粗的。。。象糙牛肉。。

楼主:
纠正4楼的图纸错误:

1-接在6N8,第6脚阴极的0.22微法的电容,应该接在第4脚栅极。
2-KT88阴极的电阻为1欧姆

做了几个试验,陈述中如有谬误,还请高手指点,感谢:

1-把KT88的栅极电阻增大,其余不动。测KT88栅极的交流电平电压。输入为50mv,当落地电阻为30K时,测得交流电压为2V如图:

当KT88栅极电阻增大到300K-400K左右时,KT88的静态电流和30K时比较,没有多大变化。但是栅极的输入电平电压提高为5V左右,如图:

原设计的确让前级的输出增益损失不少。以至于设计人员把6N8的阴极落地电阻由初始的1.5K变为610欧姆。

做完了上述简单的试验,没有急于更换,因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懂:为什么要用固定栅压?固定栅压和自栅压比较的优势是什么?查阅了一些网页资料:发现所有固定栅压的落地电阻都不是很大,100K算是比较大的了。(参见20楼坛友的建议)

偶尔读到一篇文章,给我了一个不知道应不应该算是答案还是。。。,如图:

这仅仅是一篇文章,接下来看到了KT88的参数说明

于是对于KT88的栅极电阻应该取多大,终于算是找到了标准答案。

在这以前曾经考虑过两种方法来解决KT88输入和前级的输出匹配问题:一是改为SRPP的形式,经过试验此电路不适合用在本机中,理由是50mV的电平输入仅换来KT88端0.8-0.9v的输入电压(当前为2v),如果继续降低6N8的阴极电阻,带来输出电压增益仍不如当前的高。因此,放弃。二是改为自栅压来降低输入电平损失。(待续)

补充内容 (2018-9-17 09:31):
图像拍摄太差了,。。。。

楼主:
试验继续中。。。。

1-把KT88改为自栅压模式,进行测试。

栅极落地电阻改为300K,经过测试最终KT88阴极电阻为350欧姆所有,匹配电解电容为680微法。实测如下:FLUKE189接KT88阳极电流,FLUK97一个通道接栅极输入,一个通道接扬声器输出测波形失真情况。FLUK12接扬声器输出测输出功率。KT88静态电流为85-90mA左右,如图:

逐渐增加输入信号电平,直到示波器刚好出现失真,此时测得输出功率为8W,此时静态电流开始变小为85mA。

继续提高输入电平

2-把KT88改为固定栅压模式,栅极落地电阻改为100K

逐渐增大输入电平,发现KT88的静态电流随着电平的提高会逐渐变大,变为102mA,而此时在相同的失真度,情况下,测得输出功率为9W!!

此时的KT88静态电流为102mA!

电流随着信号增强继续增大

。。。。。。。。。。

3-把KT88电路改为标准模式,经过试验不失真功率到10W,但是声音不讨喜。于是保留为当前的超线性工作状态。

4-实测超线性的最大输出电压为12v,8欧姆扬声器。(当抵达最大不失真功率以后,KT88的静态电流也会出现随着电平的增加而降低)

待续。。。

楼主:
另外,也试过增加了环路负反馈,对于此电路的听感是声音发蒙,于是取消了原来的打算。。。。如下是最终的版的电路图,降低了6N8的增益,在阴极取消了原来并接的1k电阻,还原为1.5k,并加入负反馈电阻250欧姆。。。。。实际听感非常不错。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的确如总理版主所言,以前的失真很大,现在声音厚,圆润,清晰,高低频两端都有很大提升。

碰到一问题,向高手请教。

怀疑是两只KT88特性不一样导致,求真相。。。。

现象:
1-把两个通道的KT88的静态电流都调至87mA时,此时,一只负栅压为31V,而另一只为37V。
2-负压为31V的管子的通道,输出功率明显高于负栅压为37V的通道,在KT88栅极输入测得信号幅度相同的情况下,两个通道的输出功率不一样。把输出高的通道的前级6N8阴极电阻增到350欧姆时,两个通道输出功率才接近。

目前还在查找中。。。。

补充内容 (2018-9-17 08:57):
昨晚把该电路和自制的LME49830功放比较了下,推动惠威3分频,放了段爵士,对于这种搭配和音乐,听感上,除了功率小,该电路堪称完胜。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烧友执着于电子管功放。

补充内容 (2018-9-17 09:03):
最终没有胆量把KT88的电流调到总理版主推荐的值,原因是:该机器来时只有70多mA,不了解商品机器的变压器的工作余量,工艺等。担心变压器会过载(毕竟是别人的机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也试过增加了环路负反馈,对于此电路的听感是声音发蒙,于是取消了原来的打算。。。。如下是最终的版 ...

根据您的描述来看,管子互相差距较大。

楼主(2018-09-17):
引用 网友F:
根据您的描述来看,管子互相差距较大。

谢谢海版的指教~ ,昨晚回到家后,对调了两只KT88管子,重新调整了电流。的确如此,左右两个声道的现象相反了。最后,把功率低的那个声道的6N8阴极反馈电阻,由250减小到150欧姆。否则两个声道功率差异到了20%左右。

楼主(2018-12-07):
引用 网友A:
“在这以前曾经考虑过两种方法来解决KT88输入和前级的输出匹配问题:一是改为SRPP的形式,经过试验此电路 ...

版主好~感谢版主对本帖的持续支持和关注。 坦言,如果让我有机会再DIY一台胆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比较SRPP和这个类似纯二的电路。因为,本次比较结果,无论是电压增益还是音质,后者完胜(和我看过的资料和口碑有背离)。不过因为朋友对此机器的改后效果非常满意,实在没有借口找他要回来再做实验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B+断开不是没有高压了吗?没有高压还有屏流?

您漏看了后一句.“在断点串入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