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池多块并联充电问题

楼主(2018-08-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48V14a三块并联,容量已经达到42a了。锂电池组就算你保守一点,以0.5c充电,也可以达到20A的。就是说充电器电流不大于20a理论来说都是安全可靠的。其实这样的电池组最好的充电器是搞一个48V的通讯电源,连改装都不用,直接就可以使用。而且质量绝对比几十块钱的所谓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专用电源可以充满停止绿灯,改装的话怕不停止过充了

不需要改装的,锂电池充电就俩个阶段,先是恒流,后恒压。所谓的48v通讯电源,一般都是最高可微调到58v左右的。只不过有些是用可调电位器来实现,有些是上位机软件控制的而已,你只需要把电源输出调节到54.6V。它最高只能输出这个电压,电池组所能得到的电压只会低,不会高于这个电压值得,怎么会出现过充呢。要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兴2400电源那么火热,就是应为有很多人把它拿来改装作为锂电池组充电器去用了。

网友:
14AH能60,估计 你的表也不准吧我的用15显示也能60左右。实际要除以1。35 。

我现在也改成46AH,实际只能100KM,显示则是130左右。

我用5AH的充刚好。14串能充到58。6V。    一个晚上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锂电池吗,怎么都能到58.6我的54.多的充电器,充满了电池电压也才53左右,用58的充怕是要给电池充坏 ...

因为三元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6V ,所以48V电池组有俩种,一种是13串,一种是14串。但三元电芯的实际放电区间是3.0V---4.2V.  48v锂电池组如果是13串充满电压就是13*4.2=54.6    如果是14串就是14*4.2=58.8   。这俩种电池组都是标称48V的。所以锂电池组一定要自己搞清楚是多少串的,你如果拿一个54.6V的充电器去充14串的电池组,虽然它也会变灯,但实际你的电池组是永远也不会充满的,而且这样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你的电池组永远也不会达到电池组保护板的均衡启控电压,也就是说你的电池组永远也不会进入均衡模式。

网友:
再买俩充电器,每块电池单独用一个充电器,同时充电,时间不就短了吗!

网友:
换个大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
换个5A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