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继电器?

楼主(2018-08-19):
路边捡到盒子,里面疑似继电器,请各位老大看看?

网友:
电度表  不是继电器  电流互感器

网友:
看接口,似乎是三相电度表鉴于图片清晰度,看不清型号,估计是封闭式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赐教,上传图片限制在300k以下,所以像素压缩到很少,看不清抱歉了。
果然像是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像三相电度表的一部分残件,只是没见到显示部分或接口。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都做的很结实的样子,电压 互感器可以当变压器用?压敏电阻可以并到插排里防止过压浪涌?

网友:
三相四线费控电度表